[运放] 9V供电改到5V供电,效果没9V的好,求助改哪个元件值

楼主(2014-07-21):
(图片)

楼主:
已经增大R9值了,但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A:
什么“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效果”不好?

对声音的反应灵敏度差,很大声才会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声音的反应灵敏度差,很大声才会有反应

那属于小信号有问题,现在是不是单电源供电?那样的话属于第一个运放的直流工作点不合适。
如果想要对声音有大信号输出的响应,一般需要电容隔直的倍压整流。单管整流效果要差点,但也要隔直。而不隔直的整流难于区分直流还是交流。

恕我直言:音频信号电路里、有你这种说法吗?…“如果想要对声音有大信号输出的响应,一般需要电容隔直的倍压整流”

网友B:
电源这么一改,你的电路得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属于小信号有问题,现在是不是单电源供电?那样的话属于第一个运放的直流工作点不合适。
如果想要对声 ...

是啊,单电源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属于小信号有问题,现在是不是单电源供电?那样的话属于第一个运放的直流工作点不合适。
如果想要对声 ...

根据您给的意见,具体应该怎么改呢?模电菜鸟,望求教,望见谅~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您给的意见,具体应该怎么改呢?模电菜鸟,望求教,望见谅~谢谢

1、第一级的模拟地,改接到电源的一半电压上,比如两个10k电阻的分压点。
2、单个二极管改成倍压检波,即在二极管之前串联一个电容,结合点再接一个二极管到地。

“检波”是指调制的载波信号“检”岀音频信号!… 在音频信号里、检哪门子波呀?…

网友C:
那个4148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4148是干啥的?

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级的模拟地,改接到电源的一半电压上,比如两个10k电阻的分压点。
2、单个二极管改成倍压检波,即 ...

谢谢大侠,我立马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级的模拟地,改接到电源的一半电压上,比如两个10k电阻的分压点。
2、单个二极管改成倍压检波,即 ...

第一级的模拟地是哪个地方,是电源串接两个10K电阻,在中间点接到地的符号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属于小信号有问题,现在是不是单电源供电?那样的话属于第一个运放的直流工作点不合适。
如果想要对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级的模拟地,改接到电源的一半电压上,比如两个10k电阻的分压点。
2、单个二极管改成倍压检波,即 ...

但仿真出来输出总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级的模拟地是哪个地方,是电源串接两个10K电阻,在中间点接到地的符号那里吗? ...

第一级的模拟地是三角符号,接到R9、R10中点。
不是运放的2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仿真出来输出总是低电平

首贴的电路,R10和R11去掉,运放3脚接14楼电路R9和R10的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贴的电路,R10和R11去掉,运放3脚接14楼电路R9和R10的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贴的电路,R10和R11去掉,运放3脚接14楼电路R9和R10的中点。

大侠您看,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贴的电路,R10和R11去掉,运放3脚接14楼电路R9和R10的中点。

没改动之前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您看,这样对吗?

1,输入信号幅度太大,麦克风不会有那么大信号,最多用10mV
2,输入信号频率要几kHz,不宜太低
2,C3太大,先去掉

网友D:
乱七八糟!…是音频?还是交流?
如音频:什么整流、倍压…是听不见声音的!
后面示波器显示的是矩形波?…
你们是神精病呀!…

网友E:
真的是乱七八糟的指挥。还什么输入信号频率要几kHz,不宜太低,声音的范围是20Hz~20KHz好不好。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咪头的供电变小了,改咪头的限流电阻试试吧,根本就不需要改动运放电路。

网友A:
说三道四没有用,关键是要看清楚到底楼主想做什么。这个电路就是个声控而已,所以前半部分要放大,后半部分要整流得到直流信号。

抱歉…

网友F:
R7 改成4.7k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乱七八糟!…是音频?还是交流?
如音频:什么整流、倍压…是听不见声音的!
后面示波器显示的是矩形波?… ...

“这个电路就是个声控而已”
我也一直以为就是麦克风放大电路,没想到“lymex”看到的是声控,让我彻底颠覆了。大家理解的不同,自然会有争议,但如果是声控的话,需要用LM358这样音频级的运放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R7 改成4.7k试试?

实在。

网友D:
哈!…我泪流满面、并伴随着少量汗水!…(表情不能用)

网友H:
呵呵,就是偏置电压变小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就是个声控而已”
我也一直以为就是麦克风放大电路,没想到“lymex”看到的是声控,让我彻底颠 ...

“但如果是声控的话,需要用LM358这样音频级的运放吗?”
LM358是非常便宜的双运放,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另外我也一直遵循“最小改动”原则,LZ采用这个运放必定有他的道理。只不过第一级运放用了0偏压,这在单电源供电的场合处于临界状态,造成“小信号阻塞”现象,所以才应给个较高的偏置电压。当然用双电源也可以解决问题,只不过复杂了。

网友I:
还有一点:LM358可不是轨至轨的放大器,你用单电源,又搞成交流耦合输入,MIC的输出那么小,肯定在电源轨附近晃了,怎么放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点:LM358可不是轨至轨的放大器,你用单电源,又搞成交流耦合输入,MIC的输出那么小,肯定在电源轨 ...

看看lm358的资料再评论吧,lm358的输入范围是可以到vee的,输出也差不多到vee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改动之前是这样的波形

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A: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透,我把第一级按照楼主主贴的电路做了个仿真。不同的是,我用了双电源,没有任何输入信号,只看静态工作点,结果输出为-68.1mV:

为什么输出不是0V呢?其实就是运放的Vos,例子中大概有-2mV,放大后产生的-68mV。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那还能出现这-68mV吗?显然不能,只能最低就是0。

让我们在输入增加一个电压(假设内阻10k),正电压显然不能让反相放大器输出为正,负电压达到3.44mV的时候运放输出才为正,也就是说,输入在-3.44mV到+3.44mV之间,运放的输出为负值,也就是单电源供电的场合,输出一直为0,或者没有输出。这就是楼主在4楼描述的那样,小信号无反应。

当然,如果运放的Vos为正,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可偏偏楼主用的那个运放不争气。事实上,运放的Vos是正是负是随机的,我们不能凭运气。为了能让所有的运放都能忠实的放大小信号,只好换成双电源供电,或者像我5楼9楼16楼建议、楼主在18楼做的那样,抬高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这样运放输出的静态电压也是1/2电源,可以取得最大的正负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透,我把第一级按照楼主主贴的电路做了个仿真。不同的是,我用了双电源,没有任何输入信号 ...

感谢大侠一路的支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透,我把第一级按照楼主主贴的电路做了个仿真。不同的是,我用了双电源,没有任何输入信号 ...

大侠,仿真,效果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透,我把第一级按照楼主主贴的电路做了个仿真。不同的是,我用了双电源,没有任何输入信号 ...

U1A这级的放大倍数是怎样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透,我把第一级按照楼主主贴的电路做了个仿真。不同的是,我用了双电源,没有任何输入信号 ...

信号源我设定1V,1KHz,如果用两个10K,仿真不了,改取电源电压的1/4,大侠觉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透,我把第一级按照楼主主贴的电路做了个仿真。不同的是,我用了双电源,没有任何输入信号 ...

在第一级输出串接一个电容的话,第二级输出波形会变形

网友L:
你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protu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源我设定1V,1KHz,如果用两个10K,仿真不了,改取电源电压的1/4,大侠觉得怎么样? ...

1V是不是还是大了点,减少看看,毕竟麦克输入没有那么大。
取电源的1/4可以,只要有一点就行,如果后面是单管整流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是不是还是大了点,减少看看,毕竟麦克输入没有那么大。
取电源的1/4可以,只要有一点就行,如果后面是 ...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M:
U1A这级的放大倍数是多少?怎样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U1A这级的放大倍数是多少?怎样算的?

47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