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台] TI 推出前车灯与后车灯单LED短路检测解决方案

楼主(2014-07-21):
2014-07-16
德州仪器 (TI) 宣布推出汽车产业首款前灯双通道开关 LED 驱动器与唯一一款支持后灯单短路 LED 检测的线性 LED 驱动器。与市场上其它 LED 驱动器不同,该 TPS92630-Q1 和 TPS92602-Q1 都具有高侧电流感应模拟调光与脉宽调制 (PWM) 调光功能,以及全面诊断与热管理功能,其可帮助设计人员创建符合多国不同交通规则要求的高灵活照明系统。应用范围包括汽车 LED 前灯、后灯以及车内照明灯等。

TPS92630-Q1(适用于汽车后车灯)的主要特性与优势:
  • 业界唯一的单LED 短路检测解决方案:单 LED 短路检测与全面诊断功能可为设计人员提供符合不同国家交通规则要求的高灵活性;
  • 多芯片故障总线连接:不仅可通过一个总线支持多达15 IC 连接,而且无需额外的微控制器,便可实现轻松的逻辑控制。与前代产品相比,可节省宝贵的板级空间与成本;
  • 阈值可编程的热电流返送:可避免热关断条件下的 LED 闪烁。
产品描述
  • TPS9263x-Q1 器件是具有模拟和 PWM 调光控制功能的 3 通道线性 LED 驱动器。 其完全诊断和内置保护功能使得他们成为可变密度 LED 照明应用(高达中等功率范围)的理想解决方案。
  • 这款器件的设计非常适合于在其功率能力范围内驱动被配置为单个灯串或多个灯串的 LED。 单个器件能够驱动多达 3 个灯串(每个灯串中有1 到 3 个 LED),每通道的总电流高达 150mA。 为了提供达到 450mA 的更高电流驱动能力,可将输出并联。
  • 在多灯串应用中,此器件具有 LED 灯串共阴极连接所带来的优势。 所以,具有低端电流感测的系统将只需要一个单返回导线,而不用每个 LED 灯串都有一条返回导线。
  • 单个 LED 短路比较器可检测出发生短路故障的单个 LED。 故障输出能够支持多个 IC 之间的总线连接拓扑结构。
  • 所包含的温度监控器在 IC 结温超过热阀值时减少 LED 驱动电流。 用户可通过一个外部电阻器来编辑温度阀值。 用户能够通过将 TEMP 端子接地来禁用热电流监控功能。 可选择在出厂程序中提供以模拟电压形式给出的结温输出。

楼主:
产品特性
  • 符合汽车应用要求
  • 具有符合 AEC-Q100 的下列结果:
    • 器件温度 1 级:-40°C 至 125°C 的环境运行温度范围
    • 器件人体模型 (HBM) 静电放电 (ESD) 分类等级 H2
    • 器件充电器件模型 (CDM) ESD 分类等级 C3B
    • 3 通道 具有模拟和 PWM 调光功能的 LED 驱动器
    • 宽输入电压范围:5V - 40V
    • 由基准电阻器设定的可调恒定输出电流
      • 最大值 电流:每通道 150mA
      • 最大值 电流:并行运行模式下为 450mA
      • 精度:当 I(IOUTx) > 30mA 时,每通道 ±1.5%
      • 精度:当 I(IOUTx) > 30mA 时,每器件 ±2.5%
    • 使用多个集成电路 (IC) 或者单个 IC 的多通道的并行输出,以实现更高电流
    • 低压降电压
      • 最大值 压降:电流为 60mA 时每通道 400mV
      • 最大值 压降:电流为 150mA 时每通道 0.9V
    • 每通道单独的 PWM 调光
    • 具有去毛刺脉冲定时器的开路和短路 LED 检测
    • 每通道中针对单个 LED 短路检测的 LED 灯串电压反馈
    • 针对单个 LED 短路故障的独立故障端子
    • 用于开路、短路和热关断故障报告的故障端子,可使并联总线连接多达 15 个器件
    • IC 可正常适应慢输入电压 dV/dt(每分钟 0.5V)(IC Accommodates a Slow Input-Voltage dV/dt (0.5 V/min) With No Issues)
    • 针对器件温度信息的两个选项
      • TPS92630-Q1: 具有可编程阀值的温度电流折返,以防止热关断
      • TPS92631-Q1:模拟电压输出与器件温度成比例
    • 工作结温范围:-40°C 至 150°C
    • 封装:16 端子散热增强型 PWP 封装(带散热片薄型小尺寸封装 (TSSOP))
产品应用范围
  • 汽车 LED 照明应用,例如:
    • 日间行车灯
    • 驻车灯
    • 雾灯
    • 后灯
    • 停车灯或尾灯
    • 车内照明

楼主:
TPS92630EVM:3 通道线性 LED 驱动器评估模块
德州仪器 (TI) TPS92630 评估模块包含一个 TPS92630-Q1 集成电路 (IC),支持无源组件和每通道三个串联 OSRAM LED(共包括 3 个通道)。此 EVM 旨在方便评估典型 LED 应用中的 TPS92630-Q1
特性
  • 具有模拟和 PWM 调光功能的 3 通道 LED 驱动器
  • 宽输入电压范围:5 - 40V
  • 最大电流:每通道 150mA,并行工作模式下为 450mA
  • 具有每通道固定内部电压基准的单 LED 短路比较器
  • 用于开路、短路和热关断故障报告的故障引脚,允许最多 10 个器件的并行总线连接

楼主:
TPS92602-Q1(适用于汽车前车灯)的主要特性与优势:
  • 业界首款双通道开关LED 驱动器:每个通道都可支持大量拓扑,包括降压、升压、升降压、SEPIC 与反激等,可节省板级空间与成本;
  • 支持高侧电流感应线性模拟调光以及高侧 PMOS-FET PWM 调光:客户可创建简单、稳健的设计;
  • 专用诊断引脚:可通过发送正常状态和故障信息至车身控制模块实现灵活控制;
  • 自动恢复:此装置通过在恒定电流和恒定电压模式间切换实现 LED 开路保护:TPS92602-Q1 可在 LED 开路时切换至恒定电压模式,并可在 LED 开路关闭时自动恢复为恒定电流模式。

产品描述
TPS92602-Q1 是一款双通道高侧电流 LED 驱动器。 借助于完全保护和诊断功能,这款器件专门针对并且非常适合于汽车前方照明应用。 每个独立驱动器的底部是峰值电流模式升压控制器。 每个控制器具有一个带有高侧电流感测分路的电流反馈环路,以及一个带有外部电阻分压器网络的电压反馈环路。 每个控制器由两个独立的反馈环路,一个带有高侧电流感测分路的电流反馈环路,以及一个带有外部电阻分压器网络的电压反馈环路。 此控制器传送一个恒定输出电压或一个恒定输出电流。 已连接的负载决定此器件是对恒定输出电流(如果此电路在电压设定点前达到电流设定点)还是对恒定输出电压(如果此电路首先达到电压设定点 (if the circuit reaches the voltage set-point is reached first),例如,在开路负载条件下)进行调节。
每个控制器支持诸如升压,升压至电池电压,单端初级电感转换器 (SEPIC),或反激式的所有典型拓扑结构。

产品特性
  • 输入电压:4V - 40V(最大 绝对值 45V)
  • 输出电压:4V - 75V(最大绝对值 80V)
  • 具有集成斜坡补偿的固定频率电流模式控制器
  • 两个稳压环路、恒定电流输出和恒定电压输出
  • 高侧电流感测:
    • 150mV 或 300mV 感测电压(EEPROM 选项)
    • ±6mV 偏移(实现大约4% 或 2% LED 电流精度)
    • 输出电压感测,内部电压基准:2.2V ± 5%
    • 集成低侧 NMOS-FET 驱动器:峰值栅极驱动电流典型值0.7A
    • 频率同步
    • 支持脉宽调制 (PWM) 调光和模拟调光
    • 诊断:
      • 可作为模拟输出的高侧电流(LED 电流)
      • 开路 LED 和对地短路检测
      • 短路输出保护
    • 内部欠压和过压闭锁

楼主:
产品应用范围
  • 汽车用前灯 LED 驱动器
  • 高亮度 LED 应用
TPS92602EVM:2 通道高侧电流感应 LED 驱动器评估模块
TPS92602EVM 评估模块 (EVM) 可帮助设计人员评估 TPS92602-Q1 2 通道高侧电流感应 DCDC MOSFET 控制器的功能和性能。TPS92602-Q1 旨在驱动汽车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LED),其特色是宽输入电压范围(4.5V 至 40V)、高侧电流感应、精密电压基准、开关频率同步模拟调光、PWM 调光以及全面诊断,其中包括作为模拟输出的高侧电流(LED 电流)、LED 开路/GND 短路检测和短路输出保护。

特性
  • 输入电压:4V - 40V(绝对最大值 45V)
  • 输出电压:4V - 75V(绝对最大值 80V)
  • 具有集成斜坡补偿的固定频率电流模式控制器
  • 2 个调节环路,恒定电流输出或恒定电压输出
  • 高侧电流
  • 诊断:
    • 作为模拟输出的高侧电流(LED 电流)
    • LED 开路/GND 短路检测
    • 短路输出保护

TI 推动汽车创新发展
TI 业界最佳的半导体产品可帮助制造商及系统供应商为汽车市场提供世界级特性。我们广泛的汽车产品系列不但包括模拟电源管理、接口与信号链解决方案,而且还包括 DLP® 显示器、ADAS 及信息娱乐处理器、Hercules™ TMS570 微控制器以及无线连接解决方案。TI 不仅提供有助于 OEM 厂商满足 ISO 26262 要求的 SafeTI™ 部件,而且还提供符合 AEC-Q100 和 TS16949 标准所必须的部件,所有这些产品都提供产品文档。欢迎访问 TI 汽车网页或 TI E2E™ 车轮上的 TI 技术 (Behind the Wheel) 博客,进一步了解我们对汽车创新的一贯承诺。

通过以下链接了解有关TI 汽车与交通运输产品系列的更多详情:

网友A:
这个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在QQ小汽车上,肯定很给力o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在QQ小汽车上,肯定很给力oi

QQ的小汽车经常前后灯自己亮吧

网友B:
这样一来 ,安全性能就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的小汽车经常前后灯自己亮吧

QQ自带灯具自检系统,那是在进行自检;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一来 ,安全性能就提高了

安全性能应该有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