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inux 3.10.17下的单独编译u-boot的配置命令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4-07-2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好,待会我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会打你,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待会我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会打你,请耐心等待下。 ...

6QSDP平台,是在EMMC启动的命令,不是使用SD启动模式。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你是要仅仅要编译u-boot吗?

网友B:
如果你是要编译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的话建议你使用yocto命令来编译。如果是仅仅编译u-boot或者uImage的话,你可以使用命令单独编译,编译的话和以前release的BSP中文档中的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要编译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的话建议你使用yocto命令来编译。如果是仅仅编译u-boot或者uImage ...

是单独编译,但是编译命令不一样,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单独编译,但是编译命令不一样,试过。

我再帮你确认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帮你确认一下哈~~

怎么没有下文?

网友C:
进入 u-boot 源码文件夹:
$ cd ~/imx6/。。。。。u-boot
清除 u-boot 配置:
$ make distclean
配置四核:
$ make mx6q_sabresd_config
(或者配置双核精简:
$ make mx6dl_sabresd_config
(或者配置单核:
$ make mx6solo_sabresd_config
编译 uboot:
$ m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下文?

你好,在linux3.10.17下单独编译u-boot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原来版本BSP中的单独编译的命令一样,需要进到源码的目录。另外一种就是使用yocto中命令编译,如
MACHINE=imx6solosabresd bitbake u-boot-imx 具体的你可以查看一下fsl-L3.10.17_1.0.0_iMX6qdls_Bundle.tar.gz中的文档i.MX_6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bulid u-boot)和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pdf(有关于bitbake的介绍)。

网友B:
9楼正解,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关于使用yocto下的命令编译的话,建议你参考10楼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入 u-boot 源码文件夹:
$ cd ~/imx6/。。。。。u-boot
清除 u-boot 配置: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贴哈~~

网友D(2015-07-07):
学习一下,正在建立环境......linux下载好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