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关于MSP430F149 pwm波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4-07-21):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CSCTL2 = SELS;
  BCSCTL2 = DIVS0+DIVS1;
  P1DIR |= 0X0C;
  P1SEL |= 0X0C;
  CCR0 = 20000;
  CCTL1 = OUTMOD_7;
  CCR1 = 10000;
  CCTL2 = OUTMOD_7;
  CCR2 = 5000;
  TACTL = TASSEL_2+MC_1;
  _BIS_SR(LPM0_bits);
}

用示波器测试陪p12和p13 为什么没有波形呢?

楼主:
各位给点意见哦

网友A:
TASSEL_2选择的是SMCLK, _BIS_SR(LPM0_bits);低功耗模式下SMCLK关闭,肯定不行  换成TASSEL_1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SSEL_2选择的是SMCLK, _BIS_SR(LPM0_bits);低功耗模式下SMCLK关闭,肯定不行  换成TASSEL_1应该就可以了 ...

已经解决了  ,只是很久没有上了

网友B(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