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4-07-21):
滤波器,分有源无源,有源可以直接控制增益,可高频受运放限制。无源滤波不会受频率影响,后面应该也要加运放来控制增益吧?还有像巴特沃斯滤波器,切比雪夫滤波器,这些滤波器应该怎样选择,高频低频应该选择哪种?

网友A:
只能这么说: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没办法更详细了。

楼主所说的滤波器,远远不能包括所有的滤波器。例如220V交流供电的开关电源,其输入端(220V)和输出端必有滤波器,这些滤波器就无法归到楼主所说的滤波器分类中任何一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这么说: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没办法更详细了。

楼主所说的滤波器,远远不能包括所有的滤波器。例如22 ...

就是那种最简单的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选择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记得一次我发了一个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滤出方波的基波,您马上说还不如用三阶无源(结果也确实),这些滤波器该怎么选,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最简单的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选择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记得一次我发了一个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滤 ...

有源滤波器限于小信号处理。
有源滤波器缺点:由于运放非理想,会带来直流偏移(由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引起)。受运放带宽限制,某些情况下会产生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增益反而变大的异常。优点是有增益,且容易选择带内增益起伏和带外衰减。
各种不同的滤波器,如巴特沃斯、切比雪夫、椭圆……在远场时都是一样的。仅在频率接近转折频率时不一样。例如低通切比雪夫滤波器,频率高于转折频率后,幅频曲线急剧下降,甚至可以在某频率上衰减到理论上为零,这样当然对这个频率的滤除有很大好处。但通带内幅频特性却波动比较大,曲线不是那么平坦。
还是那句话: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不可能一句话概括。

网友B:
嗯。

是个好问题。

但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运放即使不理想也不影响这些滤波电路功能。

这点你就放心吧。

即使非理想运放。

因为放大倍数很大。

足以抵消非理想特性。

也就是说实际的运放与理想运放对于这些滤波电路几乎都是一样的。

你无需担心什么。

maychang -10
PowerAnts -15

网友B:
至于不懂装懂之人的废话。

Lz可以藐视之了。

maychang -10
PowerAnts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