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放大系数突变??求助版主

楼主:
版主大人,各位大侠,晚上好!
按下面原理图信号放大约23倍,但是实际电路在输入在低于约50mV的时候,得到输出约为13倍;
当输入达到约50mV的时候,输出约为23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测量点的是公共地(总地线)与输入输出引脚

Vin(mV)
21.4
29.8
83.7
44.7
39.2
Vout(V)
0.2697
0.4
1.99
0.65
1.3
0.575
1.33
Au
12.60
13.42
23.78
14.54
23.64
14.67
22.17

网友A(2014-07-21):
1、R27上下两端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2、R27中电流方向如何?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R27是电流采样电阻,下接电源负极,即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27上下两端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2、R27中电流方向如何?交流还是直流?

直流,R27上面是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R27上面是负载

R27下面呢?
运放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B:
一方面, 负载应该会有影响的外在因素.
另一方面, 运放的输入失调也是个内在因素.

网友A(点评):
楼主的问题,可能不在这里。

楼主(点评):
找到原因了,万用表问题,看16楼回复

网友C:
单电源供电时,需要考虑门限电压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7下面呢?
运放的负载是什么?

R27下面是电池负极,
运放没有接负载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27下面是电池负极,
运放没有接负载测的

“R27下面是电池负极”
电池负极是否接地?

算了,不再追问了。估计你的电池负极是接地的。

LM358(LM324)这类运放,虽然号称单电源,实际上输出并不能低到电源负端,最低只能到比电源负端高几十mV,且最低输出电压与负载电流有关。而且,这类运放在输出端接近电源负端时,非线性很强,这很可能是你发现“放大系数突变”的原因。
改用双电源,一切OK。
双电源中负电源不必是5V,对于你的情况,0.5V已经足够。另外,对这么小的输入信号,最好是使用精密一些的运放(LM358失调电压可达10m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27下面是电池负极”
电池负极是否接地?

正解。。。。。。。

楼主你要记住,对于单电源运放来说,板子的GND其实是它的负电源。

网友E:
放大倍数是否线性不是这么简单计算的,要考虑输入失调电压的影响。

网友F:
你上个图能不能上个完整的。另外失调电压以及你的信号源是不是精度很高。另外单双电源都是你应该考虑的。

网友G:
核心问题是单电源供电,另外就是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H:
建议楼主先把电路图给清楚了,那样会省很多事

网友I:
正好今天处理了类似的一个客诉。
正如版主所分析的,单电源下信号越接近电源轨误差越大,解决方案:换Vos在0.5mV以下的运放,比如SGM8582/8592,同时改双电源供电,负压有0.5~1V就可以了,用电荷泵产生即可,比如SGM3206,很简单的电路,自己论坛里搜下,都有的。

楼主(点评):
找到原因了,万用表问题,看16楼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7下面是电池负极”
电池负极是否接地?

谢谢,找到原因了,我用自动挡万用表量的,当量程到650mv的时候,自动挡跳档到1V,后来换一个手动挡的,调到2V挡,一切正常,郁闷,调了23个小时,谢谢各位: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倍数是否线性不是这么简单计算的,要考虑输入失调电压的影响。

失调电压应该在10mv以内吧,找到原因了,万用表问题,看16楼回复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我用自动挡万用表量的,当量程到650mv的时候,自动挡跳档到1V,后来换一个手动挡的, ...

看一楼数据有这规律,输出在0.65V以内都是13.14左右。
但这个原因谁能想到?默认你数据是准确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我用自动挡万用表量的,当量程到650mv的时候,自动挡跳档到1V,后来换一个手动挡的, ...

有点怀疑。
自动档万用表也不应该出现这种测量结果,除非你的自动档万用表损坏。

网友E:
就是。
而且,很多自动挡万用表,也有固定档位的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怀疑。
自动档万用表也不应该出现这种测量结果,除非你的自动档万用表损坏。 ...

自动挡表在输入50mV以内的时候,测出倍数是13倍左右,当测到 输出为650mV以上,自动跳档上去,倍数也变成了设计值23倍左右;
唯一奇怪的是,无论手动挡还是自动挡,都测得输入范围是21mV到84mV,说明测量是正确的,但是自动挡得出两个放大倍数,手动挡只有一个放大倍数,跟设计值差不多;
我的自动挡表是没有手动选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挡表在输入50mV以内的时候,测出倍数是13倍左右,当测到 输出为650mV以上,自动跳档上去,倍数也变成 ...

用自动换档万用表也不应该出现这种现像。
建议两块万用表:一块是自动换档的,另一块是你所说非自动换档读数正确的,两块并联。改变输入电压,看看两表读数是否一致。

网友K:
对头,有的万用表可以选择规定量程模式。如fluke表使用range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