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LVDS的转换

楼主:
我用FPGA和DS90CR285/DS90CR286做视频的电平转换,把ttl转成lvds,然后再转成ttl,最后显示出来。这两幅图是实际的效果和我预想的。。问题出在哪里大家有啥建议吗??谢谢啦

楼主(2014-07-21):
用的是两块电路板,输出板产生视频信号,经过电平转换,到输出板,最后经过视频编码器输出。。大家有没有啥意见呀 我第一次做,根本不知道从哪里调起

网友A:
很明显是数据错了,你检查下你的时序对不对。你们也做编解码啊,我是做图像处理的,也做编解码器。可以聊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数据错了,你检查下你的时序对不对。你们也做编解码啊,我是做图像处理的,也做编解码器。可以聊聊 ...

我也觉得是时序的问题。。我仿真感觉没啥问题,但是就是不行。。我再调调吧。。我刚开始做,啥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数据错了,你检查下你的时序对不对。你们也做编解码啊,我是做图像处理的,也做编解码器。可以聊聊 ...

你用过那个DS90CR285或者类似的芯片吗?我看channel link的协议,我附图了,上面PA0-PA7如何如何连接到DS90CR285,但是没有说明具体数据分配的要求,比如是送24位的RGB,那么PA0要连R的最高位还是最低位,还是随便?谢谢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谢谢大家啊

网友(2019-09-04):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两块电路板,输出板产生视频信号,经过电平转换,到输出板,最后经过视频编码器输出。。大家有没有啥 ...

TTL到LVDS转换的电路可以借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