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输出测试时钟

楼主(2014-07-21):
大家好,我现在是i.mx6的初学者,在看i.mx6的手册时,里面说到两个clk输出口clko1和clko2,我对这两个输出进行配置,然后用示波器测试,但是发现没有时钟输出,我认识是我对寄存器配置错了或者忽略了什么步骤,求做过这方面的测试的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待会我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i.mx6的哪块板子,自己设计的还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

网友B:
还有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的那款处理器,i.mx6Q,i.mx6DL还是别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的那款处理器,i.mx6Q,i.mx6DL还是别的呢?

i.mx6Q,开发板是SD卡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i.mx6Q,开发板是SD卡那个

楼主你好,请问你如何配置的clko1和clko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如何配置的clko1和clko2?

我是将gpio_3配置为 clko2,然后将clko2使能,配置clko2的输出时钟,主要配置这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如何配置的clko1和clko2?

希望楼主能够提供些方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楼主能够提供些方法解决,万分感谢!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BSP是什么?是Linux的,还是不是基于OS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BSP是什么?是Linux的,还是不是基于OS的啊? ...

不是基于OS的,我自己做boot程序,然后想实现CLK output功能测试时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基于OS的,我自己做boot程序,然后想实现CLK output功能测试时钟

楼主你好,如果你使用的不是基于OS的话,你是需要自己配置一下寄存器的。如果是使用linux BSP 的话,就会比较简单,都是配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使用的不是基于OS的话,你是需要自己配置一下寄存器的。如果是使用linux BSP 的话,就会 ...

你好,其实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要怎么配置寄存器才能输出clko1和clko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其实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要怎么配置寄存器才能输出clko1和clko2

这个有些复杂,我帮你确认一下先哈,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些复杂,我帮你确认一下先哈,请耐心等待~~

问题已经解决,只需配置管脚的pad为clko1或者clko2,然后配置clk output的使能寄存器,并选择输出的clk即可!之前由于看手册时将i.mx6 solo的寄存器配置到了i.mx6 quad,今天发现了问题,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只需配置管脚的pad为clko1或者clko2,然后配置clk output的使能寄存器,并选择输出的clk即 ...

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并把解决办法分享给大家。欢迎有问题的话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