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光的相加混色原理的讨论

楼主(2014-07-21):
我们知道,常用颜色按照频率由低到高排列为红橙黄绿蓝靛紫。在三原色相加混色法中,红色+绿色就可以混出
橙色或黄色,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一个低频加上一个高频,混出来的中间色就是橙色或黄色。但怪就怪在,
为什么红色+蓝色会得到频率比它们都高的紫色呢?并且紫色光的能量更高,它是怎么来的?

圈圈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红光的二次谐波引起的。我们知道红光的最低频率大约在385 THz(即780nm),
而紫光的最高频率大约在790 THz(380nm)。也就是说,最紫的紫色频率大约是最红的红色频率的两倍(略多一点)。
当用最紫的紫色(即红光的二次谐波)和跟它接近的蓝色相加时,就得到了中间的紫色。另外圈圈还有一些
成语来从侧面验证,例如红得发紫,大红大紫等,紫红色等。似乎红色和紫色天然就在一块儿,所以圈圈认为
人眼的红色受体在感应红色的基频外,还能感应到它的二次谐波——紫色。这样红色+蓝色混出紫色就讲得通了,
并且刚刚提到的成语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一个巧合(有时我在想,这真的是巧合吗?),在我们能够感知的可见光范围,基本上在一个八度范围内。
而我们又刚好分出七种颜色,这跟音律中的一个八度有七个自然音阶是多么的相似。还有为什么一周是七天?
(关于音阶的巧妙,请参看我之前的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2436

(看上去选项二和选项五有些类似)
单选投票, 共有 8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25.00% (2)
62.50% (5)
12.50% (1)
0.00% (0)
0.00% (0)

网友A:
如果用三棱镜对红蓝混合的紫色分光,得到的仍然是红光和蓝光,可见,这里不存在谐波问题,谐波的感觉是人眼的错觉。事实上,红绿蓝混色得到的彩色都是人眼的错觉。

网友B:
“圈圈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红光的二次谐波引起的”
非也。
自然界中确实有光的非线性介质,一束光通过后产生二倍频的光,但这种物质非常稀少。以致于成为专门的一门学科“非线性光学”。
红色和蓝色光同时到达人眼产生紫色感觉,但这种混合起来产生紫色感觉的光若通过分光镜,仍然是红色和蓝色。

至于红色和蓝色光同时到达人的视网膜后在神经细胞里面产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敢说。
所以我没法投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圈圈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红光的二次谐波引起的”
非也。
自然界中确实有光的非线性介质,一束光通过后 ...

另外一个推论,那就是倒过来看,即紫色光在到达人眼后,会有一种类似欠采样(频率减半)的过程,让红色受体能感应到。

另外,红色的二次谐波可能不是在眼睛内产生的,而是光源本来就有。我的意思是说,拿光谱仪去看大部分的自然红色,可能就有二次谐波。

这个问题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暂时还没发现哪个能让我信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三棱镜对红蓝混合的紫色分光,得到的仍然是红光和蓝光,可见,这里不存在谐波问题,谐波的感觉是人眼 ...

我的意思是,不是产生了新的紫光,只是本身就存在的红光的二次谐波和蓝光混合后,人眼有紫光的感受。
这和红光和绿光合成黄光是一样的道理,实际上没有产生新的黄光,只是因为红光和绿光受体同时受到了刺激。
而对于真实的单色黄光,它也能让红光受体和绿光受体产生刺激,或者说达到同样的电位水平。

网友C:
那如果拿没有谐波只有基波的红光和篮光混合呢?会是什么效果?
我有一点更相信“欠采样”的说法,
怎么设计一个试验证明这几种猜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拿没有谐波只有基波的红光和篮光混合呢?会是什么效果?
我有一点更相信“欠采样”的说法,
怎么设计 ...

普通工程师这个实验条件应该比较难具备……
如果有光谱分析仪、各种单色激光发生器、各种彩色滤光片、彩色陷波器等应该能设计一些实验来验证。
但即便排除了因为红光中的谐波这个推论,也很难真正验证到底是因为谐波引起还是“欠采样”引起。
因为人眼太复杂,还是个有机体,鬼知道它会把红光怎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推论,那就是倒过来看,即紫色光在到达人眼后,会有一种类似欠采样(频率减半)的过程,让红色受 ...

这些,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更不敢多说了。

网友C:
本来想选4的,但是刚才只有3,

网友C:
如果用耳朵试一试呢?拿一个550Hz的声音与900Hz的声音混合,看看听上去像不像1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耳朵试一试呢?拿一个550Hz的声音与900Hz的声音混合,看看听上去像不像1000Hz, ...

声音可能不太一样,人耳对声音的识别范围要宽得多,差不多达到10个八度。
并且声音没有像颜色这么鲜明的色彩感,也不能用几个基音来合成。

网友B:
“谐波论”和“分频论”有个问题。
可见光频率在4X10^14~8X10^14Hz之间。
谐波最低的是二次,红色光若是频率二倍,就到紫外了。紫色光二分频,就到了红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是产生了新的紫光,只是本身就存在的红光的二次谐波和蓝光混合后,人眼有紫光的感受。
这 ...

假如你说的为真,那么不同红光源应该含有不同强度的二次谐波,如此跟蓝光混合后就应表现为不同的紫色,显然这种现象闻所未闻,故而用反证法可以将其证伪,即说明了人眼对红蓝混合紫光的感受与红光的二次谐波无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声音可能不太一样,人耳对声音的识别范围要宽得多,差不多达到10个八度。
并且声音没有像颜色这么鲜明的 ...

我刚用声音试过,失败了,

网友C:
如果“欠采样论”或者“分频论”是正确的话,我们应该能看到红色的紫外线,但是实际看不到,所以不对,

楼主:
红光最低频385 THz(即780nm),二次谐波频率为770 THz。而紫光的最高频率大约在790 THz(380nm),大于红光频率的两倍,所以应该可以感知到。

目前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合理的解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红光最低频385 THz(即780nm),二次谐波频率为770 THz。而紫光的最高频率大约在790 THz(380nm),大于红 ...

另外,如果谐波论成立,又具有非线性, 那么必定有混频效果. 那么仅凭一只广谱UV灯管的光谱范围, 就能混出可见光谱, 显然这不成立, 事实上必定要经过荧光物质作能级变换才行.

支持错觉论.

网友D:
我反倒是认为: 可见光可能是电磁波玻粒二象限的模糊分界带, 低于红外的主显波动性, 高于紫外的主显粒子性.

波粒二象性没有明显分界,红外光就可以观察到明显的波粒二象性。

网友D:
红外烤多了,仅仅是发热烫伤吧. 不大可能引起癌变. 但是紫外拷多了, 不但烫伤, 还会癌变

网友D:
那么, 红外的谐波是不是就进入紫外了? 那么红外也应该可能引起癌变才对, 但好像没有这样的案例

网友D:
由此可见, 不能因音律逢8进位, 就把所有的"七段锦"都往谐波靠扰.

至于一个星期有七天, 那是圣经的日月金木水火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如果谐波论成立,又具有非线性, 那么必定有混频效果. 那么仅凭一只广谱UV灯管的光谱范围, 就能混出可 ...

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人眼的一种感受而已,不是说真的混出了那个频率。
那你怎么解释单色的紫色光给人眼和蓝光加红光给人眼有一样的感受?

网友D:
表面的感受确实是相似的,但每天8小时盯着看,蓝光+红光的不适感不一定与单色的紫光相等。

一个众人皆知的常识,便是糖精与甜蜜素,都给人以甜的味觉享受,但它们并不是糖。

网友D:
音阶中:C、Db、D....Bb、B之间的关系是等比的,步进比例为2的12次算术平方根。而主旋律CDEFGAB频率之间绝大多数符合等比关系

而圈圈所说的“光阶”数据如下:

人眼最容易区别的7色可见光,没有出现主要的等比关系。因此,圈圈还需把人们所认可的其它各种不同的颜色的波长和频率关系找出来作分析。

不过想必这比较困难,困为颜色的波长范围因人而异,好像没有统一的认识,各种版本混淆,而音阶则是有统一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面的感受确实是相似的,但每天8小时盯着看,蓝光+红光的不适感不一定与单色的紫光相等。

一个众人皆知的 ...

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红光加蓝光会让人产生紫色光感受的原因,只在强调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阶中:C、Db、D....Bb、B之间的关系是等比的,步进比例为2的12次算术平方根。而主旋律CDEFGAB频率之间绝 ...

是的,我只是说都有数字七,都和频率相关,比较巧合而已。没说他们原理是一样的。

自然音阶是由偶次谐波重合而推算出来的一种五度(频率为1.5倍)音序,有9/8和256/243两种比例。
而12平均律则是人为的近似处理,让乐器以较少的键就可以演奏各种调,达到类似每个音都是等价的效果。

但至少说明,音阶可以近似比例,而颜色不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红光加蓝光会让人产生紫色光感受的原因,只在强调现象。 ...

我在第一次回过你的贴后再仔细看前面的回贴, maychang也提出过谐波论错误,而且maychang和chunyang同时认为:红+蓝得到的“紫”在经过分光镜后仍然还是红+蓝,我觉得是对的。
我只能以反证法反驳你的谐波论,而没有水平去解释红+蓝等效于紫的仿生问题。
同样我也解释不了为什么糖精会给人以甜味,只知道是味雷的作用。

网友D:
我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如果混色效应由谐波甚至混频引起,那么一定有数字规律,只有找到这种规律,才能证明其正确性。而不是猜测。

网友D:
今天啃方历之的光学原理,能看懂多少算多少,休庭。。。:lol

网友D:
又找到一本波恩的译本,两本都看,老方的水平肯定没波恩高,先看老方再看老波

网友E:
老方是天文学家

网友D:
老方的光学上面,98%是初中三角函数,不看了。专心啃波恩的,估计只能看懂10% :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如果混色效应由谐波甚至混频引起,那么一定有数字规律,只有找到这种规律,才能证明其 ...

我的观点中并没有混频的意思。
人体眼睛有红、绿、蓝三种光的受体,当两种受体同时受到刺激时,就会感受到中间的颜色。
这三种受体分别对它颜色附近的光敏感,例如红色除了对红色光敏感之外,还对黄色光
也有一定程度的敏感。同样,绿色受体除了对绿色光敏感之外,对黄色光也有一定程度的敏感。
所以用黄色光刺激人眼时,就会同时让红色和绿色受体产生反应。如果我们换成红色和绿色混合光
去刺激人眼,同样也是让红色和绿色受体产生反应,所以可以感觉到黄色。混色只是让我们多个受体
同时感受到了信号,从而让我们有叠加的感觉而已。

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单紫色光能够让红色受体也能产生反应?那就只能假设红色受体它就是能够感应
紫色光(这和我们平时的理论不一样——红色受体只能感应红光)。并且红色受体它感应到紫色光和
感应到红色光之后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样也能解释为什么红色光加蓝色光混合后感觉为紫色光。

综合起来,我们有下面几种假设:
1、红色受体只能感受红光,感受紫光是因为紫光进入眼睛后产生了一种类似欠采样的过程,让红色受体产生反应;
2、红色受体本来就能感受到紫光,且和感受到红光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认为这种假设背后的根本原理也是和紫光是红光频率的两倍有关系,不会是纯粹的巧合)。
3、有一种还未发现的独立的紫色受体。在红色加蓝色混色时,由于红色本身的二次谐波或进入人眼后在某种机制下会产生二次谐波,从而会刺激紫色受体。

楼主:
可能是人眼在进化过程中,红色受体能够感应红色以及红色的二倍频信号紫色的原因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人眼在进化过程中,红色受体能够感应红色以及红色的二倍频信号紫色的原因吧。 ...

绝大多数人感知的红光的频率是395-482T,二倍频是790-964T,而紫光是690-770T, 因人而异,个别人也仅仅边缘轻微交集罢了

网友D:
原来三基色并不是凭空混出来的,我们的眼睛本识别颜色的细胞来就只有三种。

=============================================

(转)

托马斯·杨在1801年第一次提出三元色的理论,后来亥姆霍兹将它完善了。1960年代人们发现了人眼内部感受颜色的色素,从而确定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

人眼中的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都能感受颜色,一般人眼中有三种不同的视锥细胞:第一种主要感受黄绿色,它的最敏感点在565纳米左右;第二种主要感受绿色,它的最敏感点在535纳米左右;第三种主要感受蓝紫色,其最敏感点在420纳米左右[1][2]。视杆细胞只有一种,它的最敏感的颜色波长在蓝色和绿色之间。

每种视锥细胞的敏感曲线大致是钟形的,视锥细胞依照感应波长不同由长到短分为L、M、S三种。因此进入眼睛的光一般相应这三种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被分为4个不同强度的信号。

因为每种细胞也对其他的波长有反映,因此并非所有的光谱都能被区分。比如绿光不仅可以被绿视锥细胞接受,其他视锥细胞也可以产生一定强度的信号,所有这些信号的组合就是人眼能够区分的颜色的总和。

如我们的眼睛长时间看一种颜色的话,我们把目光转开就会在别的地方看到这种颜色的补色。这被称作颜色的互补原理,简单说来,当某个细胞受到某种颜色的光(例如黄色)刺激时,它同时会释放出两种信号:刺激黄色,并同时抑制黄色的补色蓝色。

人类一共约能区分一千万种颜色,不过这只是一个估计,因为每个人眼睛和大脑的构造不同,每个人看到的颜色也少许不同,因此对颜色的区分是相当主观的。人类色觉是不同波长的光线在人类感觉系统中产生的感受,而不是光线本身的性质。青年人和老年人在色觉上往往有细微差异。假如一个人的一种或多种锥状细胞不能正常对入射的光反映,那么这个人能够区别的颜色就比较少,这样的人被称为色弱。有时这也被称为色盲,但这个称呼并不正确,因为真正只能区分黑白的人是非常少的。

网友D:
结论出来了:我们在自然界所看到纯天然正紫色光,或是通过分光镜分出来的七彩虹中的紫环,实际上主要剌激了视杆细胞(亮度)、L视锥细胞(红)、S视锥细胞(蓝)。三种不同强度的信号,让大脑产生了不同强度的紫光的“剌激”

通过仿生原理,加以适当比例的红光与蓝光,便能让人眼产生紫光的错觉,而不是红光的倍频产生了紫光。三基色是很成功的仿生学应用。

网友C:
紫光频率距绿光频率近,距红光频率远,那为什么紫光会刺激对红色敏感的L视锥细胞,而不会刺激对绿色敏感的M视锥细胞?

楼主:
我没想明白的是,紫色光它是如何刺激到距离它最远的红色受体的?
正常来说,紫色光只能刺激到离它最近的蓝色受体,而无法刺激到绿色和红色,他们在频率上没有交集。
蚂蚁发了一大段引用后,才把问题回到了我们讨论的起点。

看40楼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紫光频率距绿光频率近,距红光频率远,那为什么紫光会刺激对红色敏感的L视锥细胞,而不会刺激对绿色敏感的M ...

只有三种不同强度的主调,而且采样位数又不是很多(大约相当于8位),如果不用笛卡尔积,怎么折腾出万紫千红呢?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律不就是玩系统优化吗?

PS:显示器的真彩便是24位,相当于0.16亿种设调。

网友F:
我是来看各路大神回复来的。
顺便说一句:
                       光是一种频率,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振动能量的传播~ 如果是这样,那可以简单理解,类似声音。
                       谐波分量的理解还说的过去,先假设成立,问题是,谐波的能量都非常少的,对人眼来说,应该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三基色并不是凭空混出来的,我们的眼睛本识别颜色的细胞来就只有三种。

============================ ...

按照托马斯·杨的理论,有黄绿、绿、蓝紫三种受体来感知颜色,并且每种受体对频率的响应是钟形曲线(有点像连在一起的三座大山)。
那么问题来了,在红色和蓝色混合光来时,红色光应该刺激黄绿受体更多一些,而几乎刺激不到蓝紫受体。
那么这样我们的感觉应该是处于蓝色和黄绿色之间的绿色,而不应该是频率更高的紫色。
如果假设红光中有二倍频分量(或者由于在人眼中存在蓝光的作用下,红色光会转换为二倍频)刺激了蓝紫受体就可以解释得通。
或者另一种假设,蓝紫受体它除了对蓝紫光敏感之外,对蓝紫光一半频率点附近的红光也敏感,也可以解释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看各路大神回复来的。
顺便说一句:
                       光是一种频率,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

我们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lol
谁说得有道理我就信谁的。

楼主:
生物体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单是酶促反应就非常神奇了。你很难想象,在生物体内这么低的温度下,通过生物酶就可以合成或分解大分子有机分子。
另外植物,可以通过持续微弱的太阳光来合成有机大分子,这些在我们平时的实验室中是非常困难达到的。

网友G:
各种色盲表示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我认为颜色只是人眼赋予电磁波额外属性
颜色相加不过是眼睛感官的相加

网友C:
终于找到一点线索:色觉抵消机制,
http://www.guokr.com/question/432807/

按照链接中的说法,紫光并不会刺激红色视锥细胞,
混色法紫色=蓝色+红色,其中添加的红色恰恰是为了抵消一部分绿色,

部分原文如下:
【展开4】色觉抵消机制

前面提过,颜色是3组视信号的差异造成的。请再读一次:颜色是3组视信号的差异造成的。

“差异”这个词非常重要,如果等强度刺激三组视锥细胞,你会看到白色——没有颜色。考虑屏幕上RGB像素(255,0,0)(红色),(255,128,128)(没那么鲜艳的红色),(255,255,255)(白色)。同时增加G和B会让你红色的感觉越来越弱:红色被抵消了。

三组视信号在变成你的颜色感受时,色觉系统会对其进行加工:互相抵消。一个可见光源会同时刺激你三组视神经信号,所以对其进行相互抵消可以让各种颜色的信号特征有更大差异。

注意:抵消的是色彩、饱和度,而亮度不会抵消,所以抵消的结果不是漆黑一片,而是明亮的白色。

看上面三组视锥细胞的敏感度对比图。中波和长波两组曲线很接近,短波一组比较远,为了让你更显著区分中波、长波这区间的光,中波、长波视锥细胞的信号抵消作用比较强,这是红色和绿色互为补色的原因。同理,短波视锥细胞和中波、长波两组有差不多的抵消作用(因为距离差别不大),所以蓝色和黄色(红色+绿色)是补色。

说好的 紫色=蓝色+一点点红色 呢?马上就来了。

1)当你看一个紫色光源,只有短波视锥细胞有感应,三组视信号强度比是(10:0:0)。
2)当你看一个红色光源,只有长波视锥细胞有感应,三组是信号强度比是(0:0:10)。
3)比起长波曲线,中波曲线更接近短波曲线,所以当你看着蓝色光源时,中波信号会比长波信号强那么一点点。当你看着一个蓝色光源,三组视信号(短、中、长)强度比近似这样:(10:2:1),经过抵消,输出(9:1:0)。
4)(3)蓝色的基础上加一点点(2)红色,增加长波视信号,就可以把剩余那点中波信号抵消掉。(2)/10+(3)=(9:1:1) 抵消输出 (8:0:0)。

1和4没有区别了,紫色=红色+蓝色 就是这么来的。那一点一点的红色,就是为了抵消掉蓝色中的一点点绿色,那看起来就是紫色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托马斯·杨的理论,有黄绿、绿、蓝紫三种受体来感知颜色,并且每种受体对频率的响应是钟形曲线(有点 ...

35楼已经有数据指出:红光的二倍频不在紫光范围,如果人眼对光波的谐波有反应,那么850nm的红外发射管也应该有425nm的紫光成份,对不对?如果嫌红外管的功率小,那可以去看买个1000W的红外加热管,2300nm的3次谐波是767nm的红光,对,确实有点点发红,但是4次谐波是575nm的绿光,5次谐婆是460nm的兰光,还有6次谐婆为383nm的极紫, 如果嫌1000W不够,可以买50条,到有条件的工厂去借电测试。

另外,用水冷液晶板放在红外管与红外接收头之间,广谱的红外管的“谐波”会非常丰富,那么接收头一定会有信号输出,这也是可以试验验证的。但是我不会做这个试验,因为我觉得不会有输出。

网友D:
不可能存在只对二次谐波有响应,而对三次及以上不敏感的设备,这不可能,如果说光波的二次谐波比较强,能够被感知,那么三次不会太弱,如果考虑奇偶性,那么就看4次好了

网友C:
如果色觉抵消机制是正确的,我们使用红绿蓝混色法是无法混合出“饱和度非常高的紫色”的,这应该可以通过实验验证,

楼主:
色觉抵消机制看上去似乎说得通

网友A:
人眼的视觉细胞分视椎和视杆细胞,一般人眼中有三种不同的视锥细胞:第一种主要感受黄绿色,它的最敏感点在565纳米左右;第二种主要感受绿色,它的最敏感点在535纳米左右;第三种主要感受蓝紫色,其最敏感点在420纳米左右。视杆细胞只有一种,它的最敏感的颜色波长在蓝色和绿色之间。敏感点不同的视椎细胞并不意味着只能对敏感区的光线做出反应,事实上对全广谱都有反应,只是灵敏度不同。人的视觉非常主观,完全是大脑对相关信息处理之后的结果,每个人对同一色彩的感受也截然不同。仅考察人眼,显然,紫色光和红蓝混合光对人眼的刺激是截然不同的,红蓝混合的紫色是大脑对红蓝光处理之后才产生的错觉。圈圈执着于人眼却忽略了大脑。
关于大脑对色彩的错觉有很多例子,梵高就是拿这种错觉来作画的高手。人的视觉不但会对颜色产生错觉,还会对明暗和几何线条产生错觉,这都是“脑补”的结果,与人眼却无关。

楼主:
难道没有合理的原因么?就是因为人脑它就是这样处理的吗?
对明暗产生错觉,我认为这个主要是人眼为了增加动态范围而自动调整的结果,这是有合理解释的。
不能说因为有错觉我们就不去研究了,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觉,它的机制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合理的原因么?就是因为人脑它就是这样处理的吗?
对明暗产生错觉,我认为这个主要是人眼为了增加 ...

人脑对视觉信息的处理是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限于技术手段还不是很清楚,但有关研究是一直在进行着的。

网友C:
色觉抵消机制的行为与明暗错觉的行为非常类似,都是为了增加动态范围而自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色觉抵消机制的行为与明暗错觉的行为非常类似,都是为了增加动态范围而自动调整, ...

恩,有道理。自动将共模信号抵消掉,只显示(甚至加强)差模信号。
这样的话,应该叫做红、绿、紫三种感光体比较合适。
当单纯的紫光照射时,只让紫色感光体有反应。
而当单纯的蓝色光照射时,绿色和紫色感光体同时有反映,且紫色感光体信号较强,我们会认为是蓝色。
如果此时再加上红色光,那么有一部分红色、绿色、紫色信号就合成了白色,而较强的紫色信号则被放大了来看。

但此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假设红色和蓝色光混合时感觉为紫色,是因为红色部分的刺激刚好使绿色信号抵消成白色,
那此时我增加绿色信号,绿色信号就又会过剩(等价于减少了红色信号的抵消量),从而回到原来的蓝色,但实际结果却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红色和蓝色混出的紫色中,增加绿色仅会让紫色的饱和度下降最终变成白色,而不会变成蓝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有道理。自动将共模信号抵消掉,只显示(甚至加强)差模信号。
这样的话,应该叫做红、绿、紫三种感光 ...

我猜测你说的紫色是RGB(255:0:255),我觉得这种颜色并不像阳光经三棱镜分出来的紫色,好像分出来的颜色里并没有RGB(255:0:255)这种颜色,
个人感觉阳光经三棱镜分出来的紫色比较像RGB(150:0:255),拿这种紫色再试验,可以发现当绿色加到150左右,颜色变回浅蓝色RGB(150:150:255)

网友C:
我查了CIE色度图和XYZ转RGB公式,紫色光谱确实不是RGB(255:0:255)这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你说的紫色是RGB(255:0:255),我觉得这种颜色并不像阳光经三棱镜分出来的紫色,好像分出来的颜色 ...

的确,255:0:255有点偏红了,150:0:255更接近紫色。这样看来色觉抵消机制还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通过讨论又涨了不少姿势,哈哈~~~~

网友D(点评):
这就叫共同进步

网友D(点评):
敢于否定自已,才有讨论的必要,你若咬定就是谐波,肯定受人BS,嘿嘿

网友H:
偷偷进来做个记号,你们继续哈。

楼主:
谁讲得有理我就听谁的,嘿嘿

同意,古人便说过:知之为知之,能弄明白的最好弄明白,不懂的便不能装懂,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

网友I:
大胆的谐波猜想大概是机械式纯电工模式了,哈哈,还好没有被证明

网友J:
一直认为好奇心是进步的源动力,赞一下圈圈。
所谓三原色理论,到现在为止也不过是假说而已,因为它虽然解释了某些已知现象,而对其它相关现象却无能为力(如红绿色盲),此外也没有在未知领域做出合理的预测,所以虽然有很多基于三原色理论的实例(几乎所有的彩色显示设备都是),然而它却还是停留在假说的层面。

另,只有用学术的语言来描述学术,学术交流的成本才最低,不然会很混乱。如红加蓝色混合出的是什么?有人说是紫,也有人说是洋红,其实我们对色彩的定义还停留在自然经验的层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认为好奇心是进步的源动力,赞一下圈圈。
所谓三原色理论,到现在为止也不过是假说而已,因为它虽然解 ...

有些问题想不明白,它就会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会更开阔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