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急急!!STC单片机芯片内部短路和管教损坏问题

楼主(2014-07-21):
各位大侠,小弟的一款STC11F60XE做的工控产品,今年在一个客户手上出现单片机短路和I\O损坏的情况,但是这个问题去年几乎没有,现在我电路也没有更改,单片机供电电压是4.8V,I\O最高电压在5.2V以内,都在允许范围内,坏掉的I\O都是键盘的I\O,本人用HC595和3个单片机输入叫来扩展键盘,单片机输出通过ULN2003来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和接触器,
 现在个人怀疑要么是干扰打坏了芯片,要么有静电,但是线路板都封装的比较好啊,我机器是24V的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的24V经过EMC滤波后由34063A变成5V給单片机系统供电,键盘输入的3个管教接了10K的上拉电阻,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急啊!!!

楼主:
补充下,34063输出电压最高是5.18V左右,然后因为要掉电保存,该电压经过SS14后給单片机供电,其他的5V芯片用5.18这个电压,所以单片机的最大电压不会高与4.9V,I\O的最高电压正常不会高与5.18,但是就这样今年都烧了10多块了,基本就是换上单片机就有好了,我不知道是否我的电路设计有隐患还是单片机质量问题啊

网友A:
通常I/O电压不要超过GND-VCC,你这是设计隐患。单凭你的描述不上图,不好分析你的设计...

网友B:
HC595到STC IO中间加限流电阻了么?我记得STC说明书上写如果电压不匹配,需要加限流电阻,大概为330欧,IO为输入模式时候,属于开漏状态,不加限流电阻容易把IO内部的管子烧坏的。对于单片机本身而言,外部上拉10K仅仅对提高输出驱动有帮助。最关键的还是要看HC595,如果这个芯片输出时候为强推挽输出,或者强上拉,那么依然会导致STC做为输入时候管脚电流过大。如果是属于需要靠外部上拉(内部为开漏模式)来提高驱动能力,那么你的电路应该没问题。但是我感觉这种情况应该不存在,这种片子原厂没有要求一定要带外部上拉提高驱动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I/O电压不要超过GND-VCC,你这是设计隐患。单凭你的描述不上图,不好分析你的设计... ...

我马上上图,请前辈务必指导,小弟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595到STC IO中间加限流电阻了么?我记得STC说明书上写如果电压不匹配,需要加限流电阻,大概为330欧,IO ...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的I/O电压比单片机电压高了0.3V左右,所以需要限流电阻对么?还有您看这样的损坏是否有静电打坏的可能性,因为这个问题是今年发现的,我机器出了2年左右,所以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单片机批次的问题,现在看来应该是设计上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595到STC IO中间加限流电阻了么?我记得STC说明书上写如果电压不匹配,需要加限流电阻,大概为330欧,IO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的I/O电压比单片机电压高了0.3V左右,所以需要限流电阻对么?还有您看这样的损坏是否 ...

如果你之前损坏的大部分集中在按键的端口上,应该是设计上有bug。 即便是键盘那一侧在认为操作时存在静电,但是中间应该间隔一个595吧。单片机IO口不是直接参与键盘扫描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之前损坏的大部分集中在按键的端口上,应该是设计上有bug。 即便是键盘那一侧在认为操作时存在静电 ...

您看我的原理图,单片机有3个管脚直接参与按键的扫描,595输出端逐一输出低电平,然后单片机的3个输入管脚来判断那列有低电平,结合软件和定时器,就可以扫描按键

网友C:
估计是键盘引入静电干扰导致。验证:连好机,上电运行。打8KV空气放电,键盘有外露的金属部件时还需要打4~6KV接触放电。看打个5~8次,MCU 的 IO 会不会完蛋。
整改措施:三个输入各串22R电阻及磁珠电感,然后并472电容到地,再进 MCU IO,也许到键盘板的电源、地也要串电阻和磁珠。

网友B:
引用 楼主:

keyscan程序里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假设当KEY_IN0输出为高的时候,检测KEY_OUT0-3的输入?是不是这种扫描方式?
如果单片机针对KEY_OUT0-3输入口在上电初始化后没有进行端口工作方式进行配置,那么默认情况下为准双向极弱上拉,当定义为输入时候需要先写1,关闭引脚内部所有上拉,此时输入的电平才有效,否则端口上的无论低电平还是高电平,都会直接被内部直接拉低,都为0,不错只要向端口写1关闭内部场效应管,这个时候输入数据是直接连到内部触发器的,此时理论上是不会损坏端口的,
所以关键在于
1. 595输出的电平假设为高,这个时候直接进入直接进入芯片引脚,如果电流过大,可能会损坏内置的器件
2. KEY_OUT0-3的定义为输入是在程序初始化时候写1的 还是进行键盘扫描时候操作的

我查了下595的输出端口内部结构,使用了一个NMOS和PMOS组合的方式实现输出1或者0,也就是说如果输出1相当于端口直接与电源相连。其实就相当于单片机端口直接接了电源,电流应该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scan程序里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假设当KEY_IN0输出为高的时候,检测KEY_OUT0-3的输入?是不 ...

HC595输出低电平时候,如果有按键按下,那么检测那三个管脚,那个是低电平,从而来确定按键,也就是说低电平有效,实际上HC595的输出是keydata[]={0x7f, 0xef, 0xdf, 0xbf, 0xf7, 0xfb, 0xfd};,这几个数据轮回扫描的,也就是说同一时刻每次只有一个输出低电平,其余都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键盘引入静电干扰导致。验证:连好机,上电运行。打8KV空气放电,键盘有外露的金属部件时还需要打4~6 ...

我的键盘和单片机是同一个板子,键盘在正面,单片机在反面,按键是12*12的贴片轻触开关,真个板子是塑料封装,然后按键面再贴上PVC的贴膜,再安装的机箱里面,如果是静电问题,您看我吧这3个输入串接100欧的电阻,然后再结3个SMAJ5.0CA这个型号的TVS管到地,然后再连到单片机,这样是否有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键盘和单片机是同一个板子,键盘在正面,单片机在反面,按键是12*12的贴片轻触开关,真个板子是塑料 ...

可以试一试。
如果接TVS,建议放前面好点。5V的TVS动作电压一般在6.xV以上了,IO不一定能顶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键盘引入静电干扰导致。验证:连好机,上电运行。打8KV空气放电,键盘有外露的金属部件时还需要打4~6 ...

如果选磁珠那个规格的合适,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啊,真是惭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选磁珠那个规格的合适,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啊,真是惭愧

100R@100MHz或更大的吧,这里不要求大电流的。选阻抗高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R@100MHz或更大的吧,这里不要求大电流的。选阻抗高些的。

多谢您的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HC595输出低电平时候,如果有按键按下,那么检测那三个管脚,那个是低电平,从而来确定按键,也就是说低电 ...

会不存在这么一种可能 当2个键同时被按下时候,存在KEY_OUT0-2上的输入口直接相连。如果三个按键同时按下呢,那就是三个输入端口同时相连?  比如说J3, J4, J5同时按下。

STC说明书里写,尤其是键盘扫描时候,如果定义端口为输入,需要先在向端口写1,在此之后存在2个周期的推挽输出,此时输出电流很大的,然后才变为输入,而另外一个引脚如果还没有被定义输入(还没写1) 那么在推挽输出一段时间内会存在CMOS电路两个输出引脚直接相连,会导致端口损坏的。

公司网络没办法上传截图,我是在STC的官方手册里看到的。
不知道端口输入状态初始化在哪里执行的,是在keyscan里还是上电后就执行,如果在keyscan里 就有问题了。使用者很有可能同时按动2个并排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存在这么一种可能 当2个键同时被按下时候,存在KEY_OUT0-2上的输入口直接相连。如果三个按键同时按下 ...

程序在开机的时候确实没有初始化这几个I/O,都是在扫描的时候直接判断是否有信号输入,
case KEY_WAIT:
                if(KeyTimeout())
                {
                        KeyToStep(KEY_SCAN, 0);
                }
                if(IO_KEY_IN0==1 && IO_KEY_IN1==1 && IO_KEY_IN2==1)
                        KeyToStep(KEY_FREE, 0);
                break;
    case KEY_SCAN:
        for(i=0; i<7; i++)
        {
            keyscan(keydata);
            if(IO_KEY_IN0 == 0)
            {
                if((i*3+KEY0) == K_6)
                {
                    KeyToStep(KEY_6, 3000);     //     按下6号键3秒钟
                    break;
                }
                else
                {
                    KeyToStep(KEY_UP, 0);
                    return i*3+KEY0;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在开机的时候确实没有初始化这几个I/O,都是在扫描的时候直接判断是否有信号输入,
case KEY_WAIT:
   ...

1.三个端口做为输入口,程序里并没有进行端口输入配置,此时端口实际上为弱上拉准双向。
2.按键检测的是低电平有效,如果检测的是高电平 那么有可能程序就不起作用了,因为此时必须要配置为输入才可以。(我回去自己也测试下,呵呵)
3. 至于是不是因为端口短路 我仔细看了下STC的文件,是在一个为输出 另外一个为输入的状态下才会发生(并且是在配置输入的过程中)  你的程序里没有对端口进行配置,所以 理论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你没有针对端口输出进行任何操作。仅仅是读取状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三个端口做为输入口,程序里并没有进行端口输入配置,此时端口实际上为弱上拉准双向。
2.按键检测的是 ...

那难道真的是静电打坏了的,或者单片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D:
用示波器两个通道,单步触发看单片机电源和易损坏的IO,看上下电过程中有无IO电压高出电源过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两个通道,单步触发看单片机电源和易损坏的IO,看上下电过程中有无IO电压高出电源过多的情况。 ...

这种情况理论是存在的,因为单片机上电电压上升太慢,看我的原理图,5.1V的VCC经过SS14后在给单片机供电,SS14后面接了一个3300UF的电容,所以上电时其他5V的器件上电速度比单片机快,也会在开机时高于单片机I/O电压, 直到电容充电完成后才会差0.27V也就是SS14的压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通常I/O电压不要超过GND-VCC,你这是设计隐患。单凭你的描述不上图,不好分析你的设计... ...

端口5.2v应该没大碍的,谈不上设计隐患。更有可能是瞬时脉冲造成的IO损伤

网友E:
都已经出货两年了,软硬件的直接关系不会太大。建议楼主量下端口OS,大概确认下损伤位置

网友F:
嘿嘿!公子也有抓狂的时侯呀!…这长的时间了、还未解决?…

网友F:
静电?…它的生成需要条件的!在这个时“段”是不可能的!上传照片、损坏局部特写!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嘿嘿!公子也有抓狂的时侯呀!…这长的时间了、还未解决?…

主要是损伤看不出来,就是单片机按键失灵,或者发烫短路,

网友F:
故障分析应冷静、全面看问题…1  静电:一年四4季、只有年底年初气侯干燥时。设备如置在车间、或大型系统设备的机柜中、可能性很低…2  设计或PCB:得知巳运行二年左右…时间可以证明(虽不是更好!)3 芯片品质?有嫌疑、要根据故障点来判断,做数次故障类别统计…
故障判断:根据电路、器件,原理、特性。推出各种可能…再根据现实条件逐一推翻、最终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故障分析应冷静、全面看问题…1  静电:一年四4季、只有年底年初气侯干燥时。设备如置在车间、或大型系统设 ...

谢谢您的分析,我的使用环境跟您描述下:
1\户外,下雨天湿气很重,设备基本防雨设施就是工棚上的塑料布,不淋到雨就很好了,太阳晒是经常的,
2\粉尘污染中,特备是金属粉尘,地上厚厚一堆都是金属粉尘,主要是铁屑之类的。
出问题的时间和概率
1\我说的是设备已经按照这个原理图和PCB出了两年,但是这个客户用我的才10个月,去年9月到今年3月份之前的批次发先2台I/O损坏,3月份出去的100多台有5台以上不是单片机短路就是I/O损坏,损坏的I/O就是键盘的那3个,尤其是那个KEY_OUT2,其他客户哪里今年也有发现,总量大概3台,就是这个客户这里出的问题最多,所以我觉得单片机批次和我的电路设计上都有BUG,或者说STC制成改了,管脚更加脆弱了,我原来的设计满足不了了,需要更新,

网友G:
STC的10、11、12系列的MCU这几年好象都没有改动的,他们都在做15系列的。

类似的问题,设计不好,用别的MCU也一样出现,去年我用STM32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修改设计,跟HC595连接都串有300欧姆电阻,所有外接的IO都串电阻+TVS保护,一年后,出故障的几乎没有了,大约1000个板

网友F:
由于某些原因:不看具体电路了…总之、减小降低各端口功耗!…还有工艺方面:即外壳封装、或因放置环景而采取某种措施…
楼上提出的整改应是措施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由于某些原因:不看具体电路了…总之、减小降低各端口功耗!…还有工艺方面:即外壳封装、或因放置环景而采 ...

这位前辈,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认识的,呵呵,多谢你分析

网友F:
在这个时“段”是不可能的!

网友H:
从13年起,STC的单片机越来越不行了。我以前一直在用,近两年采购(自从来到南通后)的单片机,都是故障率越来越大。硬件没变,程序没变,都生产了几年的产品,为什么近两年出去的货返修率高了?我认准质量问题

网友I:
按键接口的GPIO,肯定要加保护措施的,要么按键要屏蔽绝缘保护。

楼主:
昨天收到几片坏的板子,发现大部分单片机短路的键盘接口也有一个管脚对地短路,有个别单片机短路的其他的I/O短路的情况也有,请大家帮我分析下,目前我的改法就是在电源输入端再加一个TVS,吧34063A换成LM2596(可能有些浪费,这个IC最大有3A的输出,实际上5V电流不会超过80MA),键盘I/O部分采用前面网友的建议,接TVS和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实际工作时可能是出现两个I/O口均输出低电平的情况,并且在按键按下时短接在一起,而CMOS电路的两个输出 ...

您好,目前我已经在3个键盘接口线上串了360欧的电阻,同时接了TVS到地,另外吧34063A也换成了LM2596-ADJ了,这样做不知道有多少效果,同时想请教一下,目前发现的单片机短路是否和I/O损坏有关系,从退回的机器看,大部分单片机短路的板子,这几个键盘接口总有一个或者2个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