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 的空片 config0 启动选择默认是啥?

楼主(2014-07-21):
因为手里只有 j link,只能写 aprom,不清楚其他部分的状况。空片默认是从 aprom 启动么?还是说我必须得弄个 nu link 才能开始跑程序。

网友A:
应该空片默认是从aprom启动的,不过没仔细研究,我都是直接ICP读取看的

网友B:
默认从APROM启动,你可以用ICP设置为从LDROM启动

网友C:
这个得看你的跳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空片默认是从aprom启动的,不过没仔细研究,我都是直接ICP读取看的

试过了,jlink 烧写程序,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你的跳线吧

哪个跳线呢?我是按照 nuc123 的开发板接线的。地址是 download.nuvoton.com/NuvotonMOSS/DownloadService/Member/DocumentsInfo.aspx?tp_GUID=UG0520120913161613

网友D:
默认的是aprom

网友C(2014-08-23):
引用 楼主:
哪个跳线呢?我是按照 nuc123 的开发板接线的。地址是 download.nuvoton.com/NuvotonMOSS/DownloadService ...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