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11的P1.1脚的问题

楼主(2014-07-22):
我用以下程序,想用msp430g2211的P1口使8只led灯闪烁,结果P1.1脚怎么都不行,量电压为常高3.5V。 其他7只脚都可以。同样的程序,cpu换为msp430g2452, 则8只led都可以 blink,请问msp430g2211的P1.1脚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么?程序如下,我用的是css6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FF;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j;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P1OUT ^= 0xFF;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for (j = 0; j < 100; j++) {
                        i = 10000;                                        // SW Delay
                        do
                                i--;
                        while (i != 0);
                }
        }

        return 0;
}

网友A:
代码里不是用的P1.0吗?没看到使用P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里不是用的P1.0吗?没看到使用P1.1

代码是用的P1口全部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代码是用的P1口全部的位

恩,注释只写了P1.0

网友A:
msp430g2211的P1.0~P1.3,内部电路结构是一样的。
不知道楼主的外围电路是否一样?
另外,也有可能P1.1坏了。

楼主:
外围电路是用的launchPad电路, msp430g2452也是插在launchPad的插座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围电路是用的launchPad电路, msp430g2452也是插在launchPad的插座上。

建议把2211插到launchPad,测试P1.1管脚和芯片座下对应的焊盘,看接触是否良好。
如果接触良好,可以单独带P1.1编写程序进行测试,可能是都完好

网友C:
万用表问题?

网友C:
供电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