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片大小

楼主(2014-07-22):
                 我现在有个项目,里面用到了---mps4570(DC-DC  48V-5V 电流3A 效率在 85%左右)。   我是在想如果需要对其进行散热的话,需要加多大的散热片?如果我不加散热片可以吗?(最大可能用到3A,但是大多数时候只需要用到1.5A)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先看MPS4570有没有散热的金属面,如果有,说明其工作的时候发热较多,最好加上散热片;如果没有,一般可以不加。至于散热片的大小,根据发热程度和PCB布局时预留的空间来设定。

网友B:
tssop20封装的 不需要散热片
注意PCB 散热就可以了,芯片底下的散热焊盘要焊的

网友C:
3842加上IRF540的MOS管,再加上1060的肖特基,肖特基需要加一个小小的散热片,MOS完全不用加散热片,恩,这真是一个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