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odewarrior10.5软件.S19文件烧写问题

楼主(2014-07-22):
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如何将.S19文件写入芯片内?请详解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用CW的小闪电烧录,或者直接debug烧录。
用小闪电烧录是和HEX一样的,你可以参看这个帖子:http://www.**.com/bbs/article_1280_552362_z.html
16楼。

网友A:
当然,你首先要生成.s19文件,在楼上的链接中已经有如何生成hex文件,你可以直接选择成s19文件,然后用小闪电烧录。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网友B:
这边有个文档,看看对你有没有用: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4xpTp6k2YfhPwEqrw57
但是不是CW10.5的,挺老的软件

楼主:
S19文件不是编程时自动生成的嘛!编程过程是这样子的:
我先建立一个空的工程文件,点击DEBUG之后,再选择闪电按钮中的Flash File To Target之后,选择S19文件(.abs.S19)后,点击Erase and program之后,提示错误。不知道这样操作对吗?为什么会提示附件错误对话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19文件不是编程时自动生成的嘛!编程过程是这样子的:
我先建立一个空的工程文件,点击DEBUG之后,再选择 ...

那你connection选对了吗?
是不是你的仿真器对应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connection选对了吗?
是不是你的仿真器对应的呢?

仿真器选的是正确的,我检查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器选的是正确的,我检查过的。

好的,待会我帮你问问8位工程师,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C:
请问,debug的时候有问题吗?
在用flash file to target之前,需要先完全退出debug,楼主再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请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debug的时候有问题吗?
在用flash file to target之前,需要先完全退出debug,楼主再试一下,如果还 ...

debug的时候没有问题,debug完成后,点击小闪电下的flash file to target,编程时就提示那个对话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bug的时候没有问题,debug完成后,点击小闪电下的flash file to target,编程时就提示那个对话框了。 ...

你把你小闪电的配置截个图给我看看呢。

网友A:
一定要确定你的connection是正确的,正是你debug用的链接。
这里以KL25为例,由于本人没有8位板。
如下图:
请你把图截个我看看,还有你debug对应你仿真器链接的配置。

网友C:
楼上正解,我试了试mc9s08sh8, 没有任何问题。见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我试了试mc9s08sh8, 没有任何问题。见附图

我找到原因了!谢谢各位!!
为什么需要点击Terminate之后,再点击小闪电才出现USBDM连接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谢谢各位!!
为什么需要点击Terminate之后,再点击小闪电才出现USBDM连接上呢? ...

那是因为你还处于debug的状态下,你要停止debug才可以进行其他的烧录啊。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不客气,我之前还以为你是非debug状态,所以看你不行,一直很纳闷。
后续如果遇到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啊。

网友D(2015-08-20):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我之前还以为你是非debug状态,所以看你不行,一直很纳闷。
后续如果遇到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

D:\FeiXin_Documents

网友D:
怎么上不了图片是个链接,我按照操作显示下载成功但断电后程序没跑和没下一样,DEBUG模式程序可以跑LED灯能按照程序跑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怎么上不了图片是个链接,我按照操作显示下载成功但断电后程序没跑和没下一样,DEBUG模式程序可以跑LED灯 ...

网友D: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在DEBUG下也有一个DOWNLOAD选项啊,应该在那就可以下载啊

网友E(2017-02-18):
楼主还在吗?仿真器选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