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1L60XE与8051不兼容?

楼主(2014-07-22):
之前用的STC90LE516AD,现在改用STC11L60XE了,软件需要改动吗? 下载之前的软件不运行呀!郁闷
有知道的吗?望指导!

网友A:
90的是12T/6T      11的是1T的时钟周期

网友B:
在STC官网的数据手册有详细迁移、替换说明(注意事项)。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1F-10Fxx.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TC官网的数据手册有详细迁移、替换说明(注意事项)。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 ...

谢谢,我看下去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的是12T/6T      11的是1T的时钟周期

这个我倒是知道,只是烧录进去不运行呀。

网友C:
您好,具体的话您可以看下11系列的资料,,如找不到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把资料发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具体的话您可以看下11系列的资料,,如找不到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把资料发您
...

谢谢,找到问题了,居然是车间焊接不良!晕!
速度确实快了一些。

晕! 1T 比 12T时 综合速度约快6-7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问题了,居然是车间焊接不良!晕!
速度确实快了一些。

好的,解决就好,感谢您的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