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一个交替闪烁电路

楼主(2014-07-22):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到图,应该是个多谐振荡

网友B:
多谐振荡器

http://www1.**/tech06/te062031.asp

会眨眼的小白兔玩具
苏炜华
如果自己动手在动物玩具的眼睛里,或在胸花的花簇中,装上两个会自动闪烁的发光二极管,一定会引人注目。本文介绍如何制作会眨眼的小白兔玩具。首先取一个用过的冷饮纸杯将它洗干净,在纸杯壁上开2个小孔作眼睛,再将纸杯的底部向上,并粘贴上两张用硬纸做的小白兔长耳朵如图1所示。在2个小孔里各装一个发光二极管,在杯里装上一块预先自制好的电子开关(印刷线路板),并与发光二极管相连接,再加上两节5号电池,如图2所示。接通电路,电子开关便可自动化、周期性地控制小白兔大眼睛里的发光二极管不停地闪光,煞是有趣美观。
1电路简介

图3是这种电子开关的电原理图,一般称为多谐振荡器(也叫做无稳态电路)。它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当电路接通3V电源的一瞬间,由于两个三极管内部特性不可能完全一致,总会有一个三极管先进入导通状态。假设此时BG1先导通,产生集电极电流IC1,流经LED1使其发光,相应BG1的集电极电压迅速下降到接近于零伏。这一变化的电压经电容器C1耦合至BG2基极,使BG2截止,发光二极管LED2不亮,这时BG2集电极电压迅速上升,约等于电源电压3V。这一电压变化通过G2耦合至BG1基极,促使BG1进一步导通。这是多谐振荡器的第一个暂时状态。与此同时,由于BG1进一步导通,三极管c极、e极间的电阻极小,相当一个接通的开关,电容器C2原先积累的电荷经BG1的b、e极放电,而C1右端电压在电源电压的作用下,开始上升,当达到0?7V左右时,BG2基极亦为0?7V,BG2由截止翻转为导通,由此形成的集电极电流,使LED2发光。同时,BG2集电极电压下降到接近零伏,这一变化的电压通过C2耦合至BG1的基极,迫使BG1由导通翻转为截止,LED1随之熄灭,于是出现了与前面状态相反的第二暂时状态。
电路中左右对称的两个三极管,相当于两个电子开关,而电容器C1、C2和电阻器R1、R2就是这两个开关的控制元件,适当调节R、C的数值,就能调节两只发光二极管LED1、LED2亮和灭的间隙时间。 电路中,R3和R4为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
2制作步骤
制作之前,先要检查所有元器件的型号规格及数量,是否与图纸相符,最好能用万用表测试判别元器件质量的好坏;元器件检查无误之后,用小刀刮净元件引脚上的氧化物后搪锡,成形上板,按图4所示的印刷电路板安装图,对号入座装上元器件。
安装后,检查一下是否与电原理图图3相符合。确认安装无误后,可接通电源调试,两只发光管交替闪光的时间间隙约为1~2秒。如发现电路不振荡,多数是由于晶体管β值过大,使两个三极管一开机都饱和导通。只要换上β值稍小一点的三极管,电路就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