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wm怎么变换成正弦波

楼主(2014-07-22):
PWM波经过多阶低通滤波后 可不可以生成正弦波,注意,我说的是 频率要在 通带范围内

“还有PWM 低通滤出来的,是调制波。”

怎么解释

对了 想补充一下

我是自己想搭建一个模拟电路, 得到频率 幅值  相位均可调的 正弦波

楼主:
对了  不能用DAC芯片

网友A:
   PWM的矩形波占空比可调制,转换成正弦波的正负两个半波就不对称。

网友B:
参考下模拟电路的波形转换电路;
你用带DA的MCU就简单了;

网友B:
用DDS芯片更简单;

楼主:
RE: pwm怎么变换成正弦波

引用 网友A:
PWM的矩形波占空比可调制,转换成正弦波的正负两个半波就不对称。

不是吧?

占空比只是调节幅值的啊

只有占空比小于10%时,才有明显变化

@captzs   频率在衰减段(我是个连菜鸟都不如的家伙,求明示:handshake)

矩形波占空比是脉冲宽度与两个脉冲间隔时间的比值,是横向的量比,如果不是50%,转换成正弦波正负两个半波宽度就不一样。而幅度是竖向的量。
楼主去百度一下"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DS芯片更简单;

DSS 集成芯片 也不能用 我是自己想搭建 模拟电路 得到频率 幅值  相位可调的 正弦波

而且不准备用 可调电容 电阻  就是通过PWM 波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模拟电路的波形转换电路;
你用带DA的MCU就简单了;

我只想到了 模电书上的的积分电路  不知道 是不是你想表达的意思

如果不是  我愿闻其详

如果是  我想说  那样的话  调节PWM的频率  正弦波 不仅频率发生变化,而且 幅值也跟着变  不方便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DS芯片更简单;

DSS 集成芯片也不能用 ,我是自己想搭建一个模拟电路, 得到频率 幅值  相位均可调的 正弦波

网友A:
附件电路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占空比只是调节幅值的啊

那这个怎么解释?

可不可以这么说,从电容充放电的角度看,频率高的时候,电容根本充不满,只要达到一定高的频率,占空比对它的影响可以忽略,而从宏观上来说,只是看到它幅值变了

我说的对吗?求指导(对了,仿真结果肯定是这样,今天截的图)
                                                          ------------一个刚学完基础知识的渣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怎么解释?

可不可以这么说,从电容充放电的角度看,频率高的时候,电容根本充不满,只要达到一定 ...

   从你的提问可知,最基础东东你还没有掌握,建议慢点去搭建电路。先将基础知识在仿真软件摆弄,例如微积分电路、运放块放大电路等,再熟悉元件库常用元件和信号源参数的设定。例如给你的电路的FM信号源,是调频用的,但是如果按照给你的参数设定,就可以作为随机信号源。如果不这样,继续给你讲可能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提问可知,最基础东东你还没有掌握,建议慢点去搭建电路。先将基础知识在仿真软件摆弄,例如微 ...

哦,谢谢指导。
我也是想做通过一个简单的设计 提高自己,恰好看到一个省赛题 就是一道基础题 要求用模拟电路搭建一个PWM转换正弦波的题,然后,通过单片机 控制pwm,达到  频率 幅值 可调 正弦波

我已经可以滤出正弦波了  但是 滤波电路工作在衰减段,频率变得时候 幅值也在变,虽然可以通过软件去补偿实现一定精度,但是 我想  是不是 应该有不用软件补偿的电路 而且可以实现要求,弄了几天了 ,都没结果,所以有了此贴

网友C:
我回帖都是很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回帖都是很给力的。

谢谢你能热心的帮助我。

其实这种方法,我好久前已经实现了我的需求。

我是在中国知网上看到一篇论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下手实现了ta

还有一种 网上流传 就是我上面提到的 利用低通滤波衰减段的波形,得到正弦波,调节频率,幅值发生变化,然后用单片机控制 补偿幅值

而我现在 不想用衰减段的了

网友D:
跟楼上学习的了啊,这方面的我是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楼上学习的了啊,这方面的我是不清楚的。

是软件这方面么,那硬件应该怎么弄

网友A:
电路与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