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69 AD采样结果分析 真心求帮助

楼主(2014-07-22):
50Hz 正弦波信号[0v,2v],采用1ms采样,得到结果如图所示,想请问下,为什么会有中间那么多不连续的点。PS:我是用AD中断,每次保存一个值,一共存200个点的数组。

楼主:
在线等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刚编辑了一下 sorry~

楼主:
如果利用CCS直接graph,取10个元素大小的数组,得到完全不一样的图。。。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利用CCS直接graph,取10个元素大小的数组,得到完全不一样的图。。。有点想不明白 ...

你看看这个就行了

网友A:
都设置为200 不要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就行了

第一个图不是graph出来的,是直接读数据用别的软件画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中间有一段值没有采到,应该是连续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不是graph出来的,是直接读数据用别的软件画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中间有一段值没有采到,应该是连 ...

这个。。。我只能解答CCS中的问题,

网友B:
CPU原理图能贴出来看看吗?我也用的是28069 100个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原理图能贴出来看看吗?我也用的是28069 100个脚的

PWM触发方式问题,我同时触发两路AD,所以中间有空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PWM触发方式问题,我同时触发两路AD,所以中间有空白~

把另外一路屏蔽了就好了

网友:
28069的电路图能贴出来吗,我用得是100个脚 的

网友C:
display data size设置为1试试吧
这个问题是不是周期出现

网友D:
这是AD采集数据时出现了错误的,没有正常的采集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