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的低速外设时钟问题

楼主(2014-07-22):
大家好!我现在要用到F2802的SCI接口来通讯,但是通讯波特率是2.5Mbps的,在2.5Mbps的波特率下,按照TI的官方手册给出的计算公式,低速外设时钟频率只能>=40M,并且必须是20M的整数倍。
然而如果按照默认的低速外设时钟分频系数(默认为2),在最高100M的系统主频下,仅能获得25M的低速外设时钟频率。因此,我必须把低速外设时钟分频系数调为0或者1,来实现低速外设时钟>=40M的要求。
但是这样一来,低速外设时钟频率大大提高,会不会造成不稳定的后果,有时候做个实验什么的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但是产品批量以后,问题可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就是想咨询一下,如果把低速外设时钟频率调到主频的1/2或者与主频一致,会不会引发系统不稳定的问题呢?

网友A:
外设时钟分高速和低速   这个要根据每个外设模块的相关datasheet查看
超频了肯定是不太稳定的

网友B:
外设时钟的问题是需要多注意的啦。一般最好是采用主芯片内部自带的时钟的比较好的。

网友C:
不管怎样,首先需要保证的是始终运行要稳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