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不带稳压的电源模块后面是否有必要加线性稳压芯片稳压一

楼主(2014-07-22):
我用A_XT-1WR2 5伏转+-12V给一个隔离模块供电。隔离模块里面是两个运放。是圣邦的SGM8426.该芯片最大供电电压+-15V。现在发现该芯片容易坏。然后换成NE5532也出问题。我现在怀疑隔离电源模块不对劲。仔细看了这个模块手册,发现这个模块是不稳压的。是否需要在后面加一个稳压芯片呢?
   这可能是一个普遍问题:这种不带稳压的电源模块后面是否有必要加线性稳压芯片稳压一下?

网友A:
您好!
A0512XT-1WR2是非稳压输出的产品,输出电压与所带的负载有关,负载越轻,会导致输出电压漂高。
有两种方案供您这边选择:
1、在模块的输出端加线性稳压器,此时模块建议选择0515型号,稳压芯片选择15V转12V;
2、选择我司稳压系列输出的产品,可参考WRB0512S-1WR2或者IA0512KS-1W,后者转换效率较前者低,最好选择WRB0512S-1WR2。

网友B:
选择更宽电压工作的运放即可;

网友C:
金升阳相关的稳压产品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