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SP430f5529

楼主(2014-07-22):
430f5529中   port mapping controller  是用来干嘛的?常用吗?
PxMAPy 这个寄存器的功能 与  PxSEL的功能有什么区别啊?            求解答

网友A:
port mapping controller   端口映射控制器

网友A:
port mapping controller可以对数字功能的端口引脚进行一个灵活的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 mapping controller可以对数字功能的端口引脚进行一个灵活的映射

还是不懂       选择引脚第二功能的? PxSEL这个寄存器才是选择功能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       选择引脚第二功能的? PxSEL这个寄存器才是选择功能的吧?

端口映射和功能选择不是一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映射和功能选择不是一码事

那端口映射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端口映射是干嘛用的?

http://edu.21ic.com/Video/study/vid/55
视频里讲解的更详细

网友B(2015-10-02):
引用 网友A:
http://edu.21ic.com/Video/study/vid/55
视频里讲解的更详细

学习了,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