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烧录求教

楼主:
看到《Android Quick Start Guide》文件指示,要设置SW6为下载模式, Change the SABRE-SD SW6 (boot) to 00001100,第一次弄,不知道这个怎么设置,急急急

网友A(2014-07-22):
楼主你好,等我们的I.MX工程师来了,我会把你的问题转给他,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mfgtool下载的话,你安装文档Android Quick Start Guide来做就好了,关于SW6就是你板子上的拨码开关。下载的时候调到下载模式:00001100(1—8)。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板子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关于mfgtool的使用,你可以参考一下本论坛中的帖子:MFGTool的使用关键几点。 希望对你的理解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板子型号是什么?

使用的是SABRE-SD board,boot switch我已经找到了,在板子背面,现在android也编译好了,按文档里的要求,将u-boot-6q.bin、boot.img、system.img、recovery.img复制到了Mfgtools-Rel-13.01.00_ER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android目录下,cfg.ini文件修改如下: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Android-SabreSD-eMMC
现在的问题是Jumping to OS image等待很久,然后跳转到Loading U-boot就一直没动静了
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SABRE-SD board,boot switch我已经找到了,在板子背面,现在android也编译好了,按文档里的要求 ...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android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android哪个版本的BSP?

android_jb4.3_1.1.0-ga_source,android版本也是4.3,有一点说明的就是,我本身这个板子上已经刷过android4.2,不知道有没影响

我看了下日志,错误好像在这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D:\BaiduYunDownload\Mfgtools-Rel-13.01.00_ER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ModuleID[2] LevelID[1]: MxHidDevice::Write() Error writing to device 0x1f.
ModuleID[2] LevelID[1]: Failed to initialize memory!
ModuleID[2] LevelID[1]: PortMgrDlg(0)--MxHidDevice--Command Boot excute failed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网友B:
引用 楼主:
android_jb4.3_1.1.0-ga_source,android版本也是4.3,有一点说明的就是,我本身这个板子上已经刷过android ...

楼主你好,这里和你原来刷的android4.2是没有关系的。这里应该是mfgtool firmware的问题,这里你使用的板子是飞思卡尔开发板i.MX6Q-SDP 的话,这里建议你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这个版本的mfgtool。下载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Q&fpsp=1&tab=Design_Tools_Tab。在 Hardware Development Tools  (24)-------->Programmers (Flash, etc.) (5)------------->IMX_6DQ_MFG_TOOL中你可以看到。使用方法你是没有问题的,你试一下,如果不可以再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和你原来刷的android4.2是没有关系的。这里应该是mfgtool firmware的问题,这里你使用的板 ...

好的,我试下: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下

有问题再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和你原来刷的android4.2是没有关系的。这里应该是mfgtool firmware的问题,这里你使用的板 ...

这个版本好像也还是不行,我的板子上写的是IMX6Q_COREA_REV1.1,会不会是我编译的几个文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好像也还是不行,我的板子上写的是IMX6Q_COREA_REV1.1,会不会是我编译的几个文件有问题??? ...

这里不是你编译文件的问题,应该是mfgtool firmware的问题,mfgtool 工具下 firmware 与你的板子不匹配。建议你编译一个你板子上使用的firmware。请问你这块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是你编译文件的问题,应该是mfgtool firmware的问题,mfgtool 工具下 firmware 与你的板子不匹配。 ...

是freescale的开发板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freescale的开发板呀

楼主你好,我们的板子上没有IMX6Q_COREA_REV1.1的,要不你把你的板子拍个照片发给我一下,我看看是哪块板子,确认一下。

网友B:
还有你手上的板子是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们的板子上没有IMX6Q_COREA_REV1.1的,要不你把你的板子拍个照片发给我一下,我看看是哪块板 ...

那有可能不是,刚刚把官方的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6qsabresd下载下来看了看,跟我的编译生成的文件大小一样,应该真不是这部分问题,现想请教mfgtool firmware怎么重新编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有可能不是,刚刚把官方的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6qsabresd下载下来看了看,跟我的编译生成的文 ...

不是我们的板子,这里就是mfgtool firmware的问题,你根据你的板子编译一个就好了,编译mfgtool firmware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
以及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 (373.5 KB) 中的3.9 Build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们的板子,这里就是mfgtool firmware的问题,你根据你的板子编译一个就好了,编译mfgtool firmware ...

今天又换了块板子,天嵌科技E9的,烧录android4.2没问题,但android4.3烧录成功就是启动不了,用天嵌提供的u-boot.bin代替编译出来的u-boot6q.bin,可以启动,但是接到VGA显示器上花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换了块板子,天嵌科技E9的,烧录android4.2没问题,但android4.3烧录成功就是启动不了,用天嵌提供 ...

楼主你好,你使用天嵌科技E9的板子的话,因为硬件和软件都是他们自己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启动的了。你就要联系一下他们公司的技术支持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使用天嵌科技E9的板子的话,因为硬件和软件都是他们自己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启 ...

不是说可以通过重新编译firmware来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可以通过重新编译firmware来解决吗

重新编译firmware的同时,你还是要修改mfgtool中的ucl2.xml文件的。还有,你用天嵌的板子话,你要确认他们是否有自己的烧写工具,还是直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烧写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编译firmware的同时,你还是要修改mfgtool中的ucl2.xml文件的。还有,你用天嵌的板子话,你要确认他 ...

是直接用的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烧写工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直接用的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烧写工具的。

直接使用官网的那个是不可以的,官网的mfgtool只是针对我们的开发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