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递

楼主(2014-07-2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电路和改动部分,否则无法分析。

楼主:
我焊料两块板子,另一块可以正常工作,我用的是封装好的开关电源模块,是不是和电源有关系啊?

网友B:
电源干扰问题吧

楼主:
我换一个新的模块电源依然这样?头疼啊

楼主:
问题解决,MC3361的电源引脚引线换个位置就好了,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