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单路产品怎样实现负输出

楼主(2014-07-22):
电源的正输出与负输出都是相对0V而言的,一般有两种方式:
1、隔离方案:
输出正、输出地----要得到负输出,原来输出正改为输出地,输出地改为负输出即可,这种情况下注意电流的走向0V到负电压,事实上输出0V对负输出而言电源的输出电压还是正的,只是参考电位发生变化。
2、非隔离方案:
将输入地、输出正连接得到一个共地,原来的输出地就成了负输出,此时产品不再隔离且输出的噪声会变大,输入输出必须加电容,这种情况下对噪声的要求不高。
还有一种情况,直接采用非隔离K78-500R2产品,得到负输出的应用。

网友A:
你们的非隔离模块可以;
没记错的话,好像输入电压不是很高;

网友B:
现在的转换电路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非隔离模块可以;
没记错的话,好像输入电压不是很高;

非隔离模块也有宽电压输入系列,具体可参考K78U系列

网友C(2014-11-01):
反过来接可以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转换电路还是比较多的

很多产品都能实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过来接可以不?

有些可以,有些产品会有问题的

网友E:
听说金升阳的K78产品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非隔离模块可以;
没记错的话,好像输入电压不是很高;

隔离的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转换电路还是比较多的

用过还是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