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我写的程序怎么只有在复位的时候主机才能收到数据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22):
先看一下你从机能收到主机的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你从机能收到主机的信号吗

能,也是就能接收到一帧数据,后来发的就收不到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也是就能接收到一帧数据,后来发的就收不到了,怎么回事

后来收不到的时候,你能确定主机已经发出来了吗,如果发出来了,你没收到,说明你接收程序有问题。看一下接收程序,或者接收之后处理的代码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通信的程序调试的时候先保证一方没问题,再调试另外一方,否则都不知道是哪个单片机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收不到的时候,你能确定主机已经发出来了吗,如果发出来了,你没收到,说明你接收程序有问题。看一下 ...

那行,我先看看这部分,搞不定再来问,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是收到一次后,再也走不到这块程序了,
逻辑错误,或者中断配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收到一次后,再也走不到这块程序了,
逻辑错误,或者中断配的有问题  ...

我要是仿真从机的话,能收到第一帧数据然后我给主机回个数据,后面主机回的数据就收不到了。我要是仿真主机的话,只有复位一下从机才能收到从机发的数据,而且主机也给从机回数据,这时仿真从机就能收到这帧数据。数据收发是“应答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的程序调试的时候先保证一方没问题,再调试另外一方,否则都不知道是哪个单片机出问题 ...

对啊,主机不是我弄的,我就搞个从机,那边代码太多看不明白

网友C:
说不下没有
{
    ...
}

网友D:
这个问题嘛,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查寻,首先确定是不是能发出数据,然后再确定是不是能正确的接收数据,至于怎么去测,自己想想吧,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网友E:
主机是什么,电脑?
楼主上程序吧,猜问题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机是什么,电脑?
楼主上程序吧,猜问题比较困难...

程序比较长,贴那一段啊

网友F:
就贴发送和接收的吧,其他配置的以及其他子函数不用
接收中断
可能是你程序逻辑上的错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程序比较长,贴那一段啊

发送的部分,和接收的中断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机是什么,电脑?
楼主上程序吧,猜问题比较困难...

void USCI_A0_Init(void)
{
  AD421_OutCrrent(4000);
  A5191_RST_L;
  Delayus(10);
  A5191_RST_H;

  P3SEL |= BIT4 + BIT5;
  UCA0CTL1 |= UCSWRST;
  UCA0CTL0 |=UCPEN;
  UCA0CTL1 |= UCSSEL_1;          //ACLK
  UCA0BR0 = 0x1B;                         //32768/1200 =27.3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UCBRS1+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3
  UCA0CTL1 &= ~UCSWRST;
  IFG2 &=~(UCA0RXIFG+UCA0TXIFG);
  IE2 |= UCA0TXIE + UCA0RXIE;
  USCIA0_RX_EN;

  S_HartData.C_MayRxHead = 0;
  S_HartData.C_RxHead = 0;
  S_HartData.C_RxOK = 0;
  S_HartData.C_TxOK = 0;
  S_HartData.I_RxCtr = 0;
  S_HartData.I_RxTotalCtr = 0;
  S_HartData.C_ModbusRxCtr = 0;
  S_HartData.I_TxCtr = 0;
  S_HartData.I_TxTotalCtr = 0;
}
//发送数据
void USCIA0_Send(char *p_data,unsigned int i_length,unsigned int i_time)
{
    unsigned  int i_ctr = 0;

    S_Assist.C_CircutBusyFlag = 1;
    USCIA0_TX_EN;
    Delayms(1);
    S_HartData.I_RxCtr = 0;
    S_HartData.I_RxTotalCtr = 0;
    S_HartData.C_RxOK = 0;
    S_HartData.I_TxCtr = 0;
    S_HartData.C_TxOK = 0;
    S_HartData.I_TxTotalCtr = i_length+4;
    memset(&S_HartData.C_TxBuf[0],0xFF,4);
    memcpy(&S_HartData.C_TxBuf[4],p_data,i_length);
    UCA0TXBUF =  S_HartData.C_TxBuf[0];
    do
    {
       Delayms(1);
        i_ctr++;
    }while(!S_HartData.C_RxOK && i_ctr<=i_time);
    S_Assist.C_CircutBusyFlag = 0;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if(S_HartData.I_TxCtr >= S_HartData.I_TxTotalCtr)
      {
          S_HartData.I_TxCtr = 0;
          S_HartData.I_TxTotalCtr = 0;
          S_HartData.C_ModbusTxCtr = 0;
          S_HartData.C_TxOK = 1;

          Delayms(1);
          USCIA0_RX_EN;

      }
      else
      {
          S_HartData.I_TxCtr++;
          UCA0TXBUF = S_HartData.C_TxBuf[S_HartData.I_TxCtr];
      }

}

unsigned char C_Rx_FF_Ctr = 0;
unsigned char C_Rx_Total_Ctr = 0;

//--接收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S_HartData.C_ModbusRxCtr = 0;
            if(S_HartData.C_MayRxHead)
            {
                S_HartData.C_MayRxHead = 0;
                S_HartData.C_RxHead = 1;
                S_HartData.I_RxCtr = 0;
            }
            if(S_HartData.C_RxHead)
            {
                S_HartData.C_RxBuf[S_HartData.I_RxCtr++] = UCA0RXBUF;
                if(S_HartData.I_RxCtr >= MAX_USCI_RX_CTR)
                {
                    S_HartData.I_RxCtr = 0;
                }
            }

} //这是中断接收发送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Init(void)
{

  TA0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SMCLK,CONTMODE,自由运行,产生各种中断
  TA0CCTL0 = CCIE;
  TACCR0 = 33 - 1;
}

unsigned long L_Test = 0;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    TACCR0 += 32;

  TA0R = 0;
   L_Test++;

    if(S_HartData.C_TxOK == 1)
    {
        if(++S_HartData.C_ModbusTxCtr >= 6)
        {
            USCIA0_RX_EN;
            S_HartData.C_TxOK = 0;
        }
    }
    if(++S_HartData.C_ModbusRxCtr >= 12)
    {
        if(S_HartData.C_RxHead == 1)
        {
            S_HartData.C_RxHead = 0;
            S_HartData.I_RxTotalCtr = S_HartData.I_RxCtr;
            S_HartData.C_RxOK = 1;
        }
        S_HartData.C_MayRxHead = 1;
        S_HartData.C_ModbusRxCtr = 0;
    }
}//定时器的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C_MayRxHead;                  //是否可以接收下一帧数据
    unsigned char C_RxHead;                     //是否接收到数据头
    unsigned char C_RxOK;                       //是否接收完一帧
    unsigned char C_ModbusRxCtr;                //距离接收最后一个字节的时间
    unsigned int  I_RxCtr;                      //接收计数器
    unsigned int  I_RxTotalCtr;                 //总接收字节数
    char C_RxBuf[MAX_USCI_RX_CTR];              //接收Buf

    unsigned char C_TxOK;                       //是否发送完一帧
    unsigned char C_ModbusTxCtr;                //距离发送最后一个字节的时间
    unsigned int I_TxCtr;                      //发送计数器
    unsigned int I_TxTotalCtr;                 //总发送字节数
    char C_TxBuf[MAX_USCI_TX_CTR];              //发送Buf
}USCI_Struct;//结构体
帮看看把大神

网友A:
能不能单步调试试试看,还有我看你的代码里面都没有清中断标志的,是不是自动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单步调试试试看,还有我看你的代码里面都没有清中断标志的,是不是自动清的? ...

我用的430,中断标志自动清的吧

网友G:
用示波器看数据波形,确定一方无误后再解决另一方就轻松了。

网友A:
中断标志是要读一次UCAxRXBUF才会清,我看你的程序只有满足
if(S_HartData.C_RxHead)
的时候才会清中断标志,如果不满足这个标志,是不是就会死在中断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标志是要读一次UCAxRXBUF才会清,我看你的程序只有满足的时候才会清中断标志,如果不满足这个标志,是 ...

是啊,我前天调程序的时候就出现进入中断出不来了的情况,怎么清,我初始化的时候请了啊IFG2 &=~(UCA0RXIFG+UCA0TXIF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前天调程序的时候就出现进入中断出不来了的情况,怎么清,我初始化的时候请了啊IFG2 &=~(UCA0RXI ...

每次进中断就清,我看这个寄存器是可以写的,你直接写试试看

网友H:
用中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中断了吗?

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进中断就清,我看这个寄存器是可以写的,你直接写试试看

我仿真看了下,它每次进中断都是自动清除标志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430,中断标志自动清的吧

这个要参考芯片资料,不要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