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楼主(2014-07-22):
stm32启动文件里的时钟配置函数配的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网友A:
可以去看SystemInit函数,默认启用HSE,若启动失败则会自动启用HSI。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SystemInit函数,默认启用HSE,若启动失败则会自动启用HSI。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

确实没记错,你,刚才我看了,主要是之前看的视频教程太乱了,又是李想,又是什么凯的,有的是自己配置的,有的是启动文件里调用的,搞乱了......不知道到底是该启动文件里配置,还是自己写时钟函数,貌似高版本的库函数,不需要自己写了,不过看了一下李想的例程,貌似高版本的库函数,他也是自己写的时钟配置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没记错,你,刚才我看了,主要是之前看的视频教程太乱了,又是李想,又是什么凯的,有的是自己配置的 ...

使用V3.5版本的库,在进入main函数前会先调用SystemInit函数进行时钟配置,我们要做的:
1、就是在stm32f4xx.h里面修改HSE_VALUE这个宏定义的值。
2、以及在system_stm32f4xx.c里面修改PLL_M,PLL_Q,PLL_N,PLL_P,就可以完成时钟配置
3、void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该函数可以查看当前配置的系统时钟频率。

--好像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使用V3.5版本的库,在进入main函数前会先调用SystemInit函数进行时钟配置,我们要做的:
1、就是在stm32f ...

额。。。好吧 我这个是STM32F4的..最近在用这个,F1的话我就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V3.5版本的库,在进入main函数前会先调用SystemInit函数进行时钟配置,我们要做的:
1、就是在stm32f ...

看来,32你用好长时间了,貌似10的也是这个思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