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稳定的性价比高的锂电池充电IC,谢谢。

楼主(2014-07-22):
各位大侠,我在做一个蓝牙的小东西,上面挂一个小电池,大约150mAh左右,充电这块不是很熟悉,求大家推荐一款稳定的低成本的充电IC,谢谢。

我自己也找了些资料,大部分都是用的4054的芯片,但是品牌好多,凌特有一个LTC4054,圣邦微也有一个SGM4054,还有个PT4054不知道是哪家的,还有TP4054,好多好多,价格差异也好大,LTC4054都要2个多美金,我就想找一个稳定点的,价格便宜点的,有做过的大侠来指点一下啊?不是4054的也行。谢谢。

网友A:
BL4056 ESOP8  RMB0.75

网友A:
不过 你电流小 自己上他网站看看 还有更低的 SOT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 你电流小 自己上他网站看看 还有更低的 SOT封装的

谢谢版主,我的充电电流300mA或者500mA都可以,毕竟电池只有150mAh,主要是考虑稳定,价格低,贝岭的还行吧?

网友B:
贝岭的还不错,用的很多。

网友C:
不光要充电管理,还要放电管理。

网友D:
国产仿制的4054不到1元钱。

网友E:
贝岭,圣威邦(sgm),pt,tp都可以的,来源正就行

网友F:
150mA容量的电池,充电最多设置在150mA,也就是1C充电,不能搞太大的。
4054的截止充电电流是设置的最大充电电流的1/10,但低于15mA就不准确了,换句话说4054无法充满,这对小容量电池来说,电能就差比较大了。
这种小容量的电池,目前在智能手环和智能手表上广泛用,推荐用SGM4056来做锂电管理,因为4056在停止充电后,实际并非真的停止充电,芯片给出充电完成指示后仍在以涓流模式对小容量电池充电,直到电池电压等于4.2V,这对小容量电池来说非常有利,可以真正充满。

网友F:
楼上几位提到价格,看来都被各自的供应商忽悠了;P
国产的4054价格普遍在0.5~0.6RMB,量大了(>100K/M)0.4人冥币甚至更低也能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0mA容量的电池,充电最多设置在150mA,也就是1C充电,不能搞太大的。
4054的截止充电电流是设置的最大充 ...

SGM4056 圣邦微还在供货吗? 他们官网上找不到这颗呢

网友F:
国产芯片心胸狭窄的通病!
最反感这种拿规格书当宝贝的做法,又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产品,搞的神神秘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芯片心胸狭窄的通病!
最反感这种拿规格书当宝贝的做法,又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产品,搞的神神秘秘的: ...

谢谢,这个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G:
学习学习,涨知识!
有没有USB充电管理的,有外部供电时,使用外部供电并给锂电充电,无外部供电时,通过锂电供电?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