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影响ARM,这个问题让我一头雾水

楼主(2014-07-22):
FPGA和flash通过总线挂在ARM上,通过片选信号选择,总线WE信号作为FPGA输入悬空时,不会影响ARM。
但是WE信号内部使用时,会导致ARM不能boot。
通过planahead查看,两个版本差异就是后者WE信号接了个触发器,其他无差别。
这个问题让我一头雾水,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啊!

网友A:
设置三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三态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使用WE和RD信号后,FPGA向数据线发送数据,干扰了ARM的bo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使用WE和RD信号后,FPGA向数据线发送数据,干扰了ARM的boot ...

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经验

现在回头想想,因为总线信号NWE和NRD是低有效信号,控制FPGA和flash的读写,而这两个信号在FPGA内部未锁定时,默认被下拉,导致读flash出现异常,boot失败。
这样推断,锁定管脚后,是不会被下拉的,那此时管脚什么电平状态呢?

网友A:
有些东西,没必要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