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x8025时钟芯片为何要在电池部分要接一个电阻?

楼主(2014-07-22):
如图中, 为何要在电池电压进入前加1k电阻?

网友A:
手册上没有要求串电阻,你可以通过电阻两端电压测试电池电流,还有可能就是如果二极管反向导通给电池充电限流一下吧,估计效果也不大

网友B:
不需要加

网友C:
这个电阻不是必要的,串这个电阻也不影响啥,根据工艺选择吧,电阻可以在这里当“跳线”。

网友D:
电阻也太大了吧。1K.放歌50欧的就好了。这里一般是为了保护芯片用的。如果电源接反了或者芯片后面短路了。导致电流很大。那个电阻上面的压降就打了芯片的电压就减少了。从而保护了芯片。如果没有短路其他什么原因一般电流比较小电阻降压可以忽略。自己设计板子时候都加的5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