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脸皮厚点,谁做过FPGA控制GPS模块通讯 Verilog的

楼主(2014-07-22):
(无正文)

网友A:
控制?还是接收GPS串行的报文?

网友B:
没有做过。fpga和gps之间的控制是并行的还是通过串口?

网友C:
需求不清

网友D:
串口通讯,然后解析串口报文,得到GPS信息

网友E:
我做过MCU接收GPS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还是接收GPS串行的报文?

就是GPS接受模块通过串口和FPGA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过。fpga和gps之间的控制是并行的还是通过串口?

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MCU接收GPS报文。

求指教,有联系方式没qq,我加你,我现在好迷茫,刚才看了一篇**
http://www.**/tech_260_2008022700000084.htm 好晕,没什么头绪,刚开始想的好简单,就以为是通过指令通过串口把数据接收下来就行了,貌似还要进行复杂的位置分析。

楼主:
我估计要通过NIOS ii做软核来用C处理GPS数据了。不知道单纯的用FPGA的verilog来接收处理GPS,GPS只有4条线,串口+一个秒脉冲线,还有一个忘了。

网友E:
GPS数据的位置分析比较麻烦,有的字段长度变化,如高程,从0.001到9999.999,就要找小数点的位置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指教,有联系方式没qq,我加你,我现在好迷茫,刚才看了一篇**
http://www.**/tech_260_200802 ...

GPS数据解析还是简单,但是你要进行位置分析还是有困难,因为我们国家的地图都是加了偏移的,你就算解析出GPS的经纬度信息也不能在地图上得到正确的位置,而纠偏算法又是国家机密,普通人是得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