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E02使用SWD求助

楼主(2014-07-22):
MKE02Z64VLH4芯片在CW10.6下,不可以用SWD调试吗?创建工程时SWD这一项不可选。而MKE02Z64VLH2可以选择SWD调试。手上只有MKE02Z64VLH4,调试接口只排了SWD,哪里能买到MKE02Z64VLH2?

网友A:
楼主能否把你的问题截个图?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我这边是可以选SWD的。

楼主:
频率 40M,麻烦你帮忙看一下

楼主:
芯片是MKE02Z64(40M)就出来这个截图,如果芯片是MKE02Z64(20M),Segger J-Link这一选项就可选

楼主:
Installed Products:
- CodeWarrior for MCU
         Version: 10.6
         Build Id:140329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是MKE02Z64(40M)就出来这个截图,如果芯片是MKE02Z64(20M),Segger J-Link这一选项就可选 ...

哦,这个问题啊,这个的确是问题,之前已经给CW部门报了BUG,但是我们还是有解决方案的。
就是你先建,建好之后,手动新建一个JLINK的debug connection,具体方法,我以前有讲个一个opensda的新建方法,JLINK和这个方法是类似的,你可以参考下:https://bbs.21ic.com/icview-631296-1-1.html

网友A:
还有,就你这个问题,我自己在CW10.6中新建了个JLINK的工程,你可以结合我的经验分享对照看看。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我讲。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A:
楼主按照我的方法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啊。

楼主:
刚试完,好用,真心感谢。

对CW不太熟悉的话,操作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如果能让厂家把这个BUG修复那就更完美了。

楼主:
以后碰到问题可能还会麻烦你,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试完,好用,真心感谢。

对CW不太熟悉的话,操作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如果能让厂家把这个BUG修复那就更 ...

不客气,BUG以后的版本肯定会修复。
还有如果你是用kinetis,建议你以后使用KDS软件,因为CW以后不会更新新的kinetis产品了,主要由KDS负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后碰到问题可能还会麻烦你,再次感谢!

如果以后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问,欢迎发帖交流。

网友B(2015-01-26):
手动新建一个JLINK的debug 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