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画 pcb

楼主(2014-07-22):
   最近在画430的pcb板          有谁有430常用的各种封装库吗?  串口接口  max232  JTAG  等等这类的altium  designer 封装       能给我一份的话感激不尽!!!

网友A:
自己学着画吧。

DIY= do it yourself

网友B:
软件自带的库里有,注意先弄清楚器件的封装代号,这个器件手册里也有,自己更应该记住。对于库里没有的封装更要学会自己做,这是起码的职业技能。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你自己需要的。另外参考这个自己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你自己需要的。另外参考这个自己画吧。

这个 下载下来打不开   是php文件

网友D:
在器件库里找个类似的,改一改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 下载下来打不开   是php文件

打开明明是这种呀。还有封装。你不要来蒙我好不好。因为不能直接传。所以只能压缩。这个是压缩的文件。你解压后再打开还打不开?你打开直接PHP是因为你电脑装了其他软件。你打开AD在吧解压后的文件拖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