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30请教

楼主(2014-07-22):
想用TPS5430做个稳流源,但发现照着应用电路做稳压源都不工作,用TI的tina仿真,用他的例子发现都出不了正确结果。
原仿真文件上传的,我的仿真结果就如图片所示,那输出3.51uv的,找不到原因。

楼主:
你要输出多少V啊?
到TI的网站上输入你需要的输入,输出参数等,生成原理图;

网友A:
是不是en没有打开啊,兄弟

网友A:
220uf 电容串电阻到地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n没有打开啊,兄弟

不是,那有个开关,打开了的,关下后电压值还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uf 电容串电阻到地啥意思

这还真和其他图不一样,也不知道,就是Tina仿真的例子文件直接打开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要输出多少V啊?
到TI的网站上输入你需要的输入,输出参数等,生成原理图; ...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B:
例程打开都没反应?楼主用的哪个例子,我猫猫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程打开都没反应?楼主用的哪个例子,我猫猫去

附件上传失败,
是在Tina目录下,EXAMPLES\TPS5430\TPS5430 5V buck converter startup.Tsc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件上传失败,
是在Tina目录下,EXAMPLES\TPS5430\TPS5430 5V buck converter startup.Tsc
...

你分析的过程不对,你这么分析

网友B:
你分析的是瞬时的电压,开机的那一瞬间还没输出呢,11ms后才稳定

网友C:
例程一般不会错的,楼主再好好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分析的是瞬时的电压,开机的那一瞬间还没输出呢,11ms后才稳定

哦,原来这样,没用过这仿真软件,原理都用protues的,没这芯片,找multisim也没有,才下了个Tina,受教了,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程一般不会错的,楼主再好好瞅瞅。

谢谢关心了,楼上“道哥”帮忙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了,楼上“道哥”帮忙解决了

:lol你的10分悬赏呢。。。及时结贴是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0分悬赏呢。。。及时结贴是个好习惯

是不是,我没分可以给您哟,怎么会这样,第一次结算,不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用什么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用什么仿真的

到TI的网站上,生成的原理图就是这样的;

也可以下载TI NA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