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14-07-22):
你好,我在用F2812的板子控制步进电机,就是遇到点问题想请教你一下。。。连接好以后通过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但是电机发出“卡卡”的响声,像被卡住了一样,不转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脉冲没给对吧     你先看看给出的脉冲频率和各相之间的顺序

网友B:
一是检查下电机自身是不是被啥东西损坏了啊

网友B:
二个就看下你的驱动电机的驱动是不是符合要求的,驱动过小的话,当然是不能让电机转起来的啊。

网友B:
三就是检查下脉冲给的是否正常,给的时间过短的话,电机还没转起来的,脉冲驱动的没了。。

网友C:
楼上的建议很好的,我也赞成的啊。

网友D:
是不是驱动器有使能信号输出,锁紧丝杆 了?

网友E:
这和电机关系不是很大的 除非电机内部结构变了,我相信用别的驱动器可以很好地驱动信浓的步进电机,关键是在驱动芯片和控制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