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在知网下了个电路,搭起来不通,求高手分析,谢谢!

楼主(2014-07-22):
在网上搜索静电检测的电路,居然没有,花钱在知网下了一个,居然不通,求大神搭救。
主要问题集中在P型增强型场效应管栅极浮空时管子是导通还是截止的呢,我实际按照它的电路焊接了一个,实测和仿真都表明栅极浮空场管会有几百个薇安的电流,造成三极管导通,求大神搭救,小弟天天给您烧纸保佑。。。

网友A:
很业余的电路,连保护部分都没有。尽管MOSFET自己的栅极有保护,但那个只能承受一般的静电。静电测试器由于工作环境,必须有更强的防护措施。

撇开保护部分不谈,这个电路也只能进行定性测量,不能定量。MOS管的临界导通区域很窄,即DS内阻从几十k变到很大,栅极电压只需变化一点点,因此实际工作中,LED要么全亮、要么不亮,很难找到半亮不亮的状态。

静电测试其实要求比较严格,但现实的环境下50Hz的交流干扰非常大,造成A板感应出来的全是交流电压,因此VT1会处于周期性的半导通状态,即每20ms有一小段时间导通,平均起来就有几百微安的电流,此时若用示波器观察,其电压就是50Hz的干扰信号。

至于在栅极悬空时管子到底导通还是截至,那要看初始条件,因为有栅极电容,到底存储了多少电荷和电压,就看悬空前栅极是如何接的。增强型MOS管如果栅极在悬空前是短路的,那就处于截至状态,但空气中有少量感应电荷,栅极也有漏电,这个状态会随时间而改变,尤其是如果用手碰触栅极,其电压会随机的变化,因为手指是一个50Hz的电压源。

网友B:
楼主应首先明确测试指标,否则电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C:
这**估计有年代了吧。有年代的**知网的也不是特备靠谱。请谨慎参考

网友D:
这个就是个玩具电路,以前做过,用的结型场效应管。

网友E:
这个电路貌似可以检测墙内电线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首先明确测试指标,否则电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主要是要做一个检测油罐车在行驶过程中导电带是否良好接地,如果接地不良,车体存在静电,需要检测出来,电路要求不高,只需要有静电时候亮灯,接地良好没有静电灯不亮就够了,该电路如果要实用浮空是否可行呢,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业余的电路,连保护部分都没有。尽管MOSFET自己的栅极有保护,但那个只能承受一般的静电。静电测试器由于 ...

谢谢您的解答,电路仿真看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浮空时候一直有很大的漏电流,那么如果要实用,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主要需求是要做一个检测油罐车在行驶过程中导电带是否良好接地,如果接地不良,车体存在静电,需要检测出来,电路要求不高,只需要有静电时候亮灯,接地良好没有静电灯不亮就够了,该电路如果要实用浮空是否可行呢,谢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电路仿真看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浮空时候一直有很大的漏电流,那么如果要实用,有没有好的 ...

抑制50Hz,也许要陷波,或者用电容做低通,毕竟这种静电测试无需很快的响应时间。
估计野外、道路环境,50Hz的干扰会大大减少,因此可以找个空旷的地方,用电池供电再测一下。
栅极悬浮可以,但需要加保护,可以考虑串联电阻,在前面接两个低漏电的反向串联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要做一个检测油罐车在行驶过程中导电带是否良好接地,如果接地不良,车体存在静电,需要检测出来, ...

这个无法实现,静电电位必须有参考基准才能测,这个要求大地的存在,可在你的系统中,如果大地存在根本就不用检测,而大地不存在,你也检测不出来,这样的东西有何用?!

支持版主基本观点,ly错了
油罐车如果是金属的,就可以作为基准电压

网友F:
干脆自己搭个实物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脆自己搭个实物电路看看

电路实际焊接了一个,跟仿真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法实现,静电电位必须有参考基准才能测,这个要求大地的存在,可在你的系统中,如果大地存在根本就 ...

也就是说无法监测是否车辆良好接地了?

可以的,你不是正在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抑制50Hz,也许要陷波,或者用电容做低通,毕竟这种静电测试无需很快的响应时间。
估计野外、道路环境,5 ...

低漏电的二极管如果串联在栅极感觉没有什么作用啊,是对地反向并联么。

楼主:
检测静电的电路在网上找了好几个,大同小异都和上面的原理图差不多,难道都有问题吗,无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无法监测是否车辆良好接地了?

没有简单而可靠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漏电的二极管如果串联在栅极感觉没有什么作用啊,是对地反向并联么。 ...

是栅极先串联电阻,然后再接保护。没有保护的话,栅极比较脆弱,有一、二次静电就击穿了。

网友A:
“Lgz2006  支持版主基本观点,ly错了  发表于 2014-7-24 07:33”
电压都是相对的,站在大地上测量油罐,和以油罐为准测量大地,结果是类似的,就是符号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