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mxc_vpu_test测试硬压缩为mjpg图像颜色失真?

楼主(2014-07-22):
目的:    把 yuv 格式文件用mxc_vpu_test.out硬压缩为mjpg格式文件。
测试流程:没有修改任何配置参数,直接使用生成的mxc_vpu_test.out程序,使用命令
          ./mxc_vpu_test.out -E "-i file.yuv -w 240 -h 320 -f 7 -o file.mjpg"
测试结果:生成的mjpg文件,图形正确,但显示的颜色不对,失真。
          后又用黑白图像的yuv文件测试,生成的mjpg文件,也是图形正确,但颜色偏暗,没有yuv文件清晰。

问题:
1:为什么生成的mjpg文件颜色失真?
2:是否需要修改配置文件?及在何处修改?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板子型号是什么,还有使用的BSP版本是什么?

楼主:
使用的是明远智睿的imx6核心板,
bsp: L3.0.35_4.1.0_ER_SOURCE_BSP

网友A:
楼主你好,mxc_vpu_test只是用来测试vpu的,所以做图像编解码会效果不是很好,这里建议你使用gstea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