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洞洞板改造 电源母头

楼主(2014-07-22):
就是这玩意  焊道洞洞板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改造洞洞板
提点建设性的

网友A:
之前做51单片机最小系统时用过这个、用刻刀刻洞洞板就好,一支刻刀不过几块钱,

网友B:
把引脚用线印出来 然后焊上 头子用AB胶固定

网友C:
用**钻或刻刀把洞洞板额孔改大点,作为电源母头中间引脚的空。
尾端和一侧的引脚可以掰平了放到洞洞板上。前提是你是用的洞洞板是双面都能焊接的。
如果是单面焊接的,就只能改大些孔

网友D:
找准位置把焊盘孔按插座脚相应扩大就可以了...

网友E:
事先用记号笔,在板子上点上三个引脚的中心点位置,然后刀片漫漫划洞洞板,划出一个U糟,OK!

网友F:
找块线路板,有整块铜皮的,用刀刻一下,再打几个孔就可以了。
不要说没有线路板啊,随便找一块,角落里大面积覆铜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