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PCB布局说明

楼主(2014-07-22):
各位大侠,
   在一款高速OP的PCB建议布局时,有几句话看不懂如下:
   放大器的接地回路应靠近放大器负载,这一点对于失真性能十分重要。各电容与负载的距离应较短,并相等,这样可以实现最佳性能。
   个人分析:高速OP在局部和高频段,其基准GND为电源端的电容所连接GND,可视为最初始GND?即在高频段,输出电流的返回路径要返回OP的电容端。因此放大器接地回路靠近负载,电容和负载的距离应较短?
   但,电容和负载的距离要相当,---这话怎么理解呢?
  多谢啊!

网友A:
放大器接地回路靠近负载, 可以大大减少环路电感?

楼主(点评):
高频信号选择其最小阻抗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接地回路靠近负载, 可以大大减少环路电感?

多谢大侠。
  放大器的接地回路应靠近放大器负载,这一点对于失真性能十分重要。各电容与负载的距离应较短,并相等,这样可以实现最佳性能。
就是上面这句话看不明白,要是有时间还请大侠帮忙分析下,个人理解能力有限。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