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的单双电源供电影响

楼主(2014-07-22):
刚刚开始使用运放!想请教一下运放的单双电源供电对运放的性能影响:
1、在平常使用中,单电源供电除了对输入信号有偏置要求,输出信号范围缩小外,对类似于失调电压、增益、摆率等参数是否有影响?
2、如果问题一答案是没有影响,那么为什么半导体公司的产品目录把运放单电源、双电源分开分类?
求帮忙!!!!!!求大神!

网友A:
1.供电只对输出电压摆幅和输出电压接近电源轨的程度有影响,对其他参数无影响。
2.除了以前很早期的运放,现在的运放没有绝对的单电源,都可以给双电源供电,只要压差不超过运放承受的极限电压就OK,比如标称1.4~5.5V工作电压的运放,给+/-0.7V~+/-2.75V的电压照样正常工作

网友B:
在过去这不是问题。

都应该双电源供电。

而且正负电压相等。

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摆动范围。

如果一个15V一个3V。

那么可想而知摆动范围最大才3V。

这是双正负对程电源的目的。

测试也都是正负等电源测试。

单电源供电肯定没有问题。

但厂家没有测试。

恐怕他们也没有建议你们这样用。

单电源运放厂家也提供了。

你爱用不用。

从理论上来说。

所有双电源的都可以单电源供电。

只要输入在共模范围内。

你也可以正15v和-3V供电。

运放所有指标。

都是厂家自己的测试环境和标准。

仅仅是那样条件下的指标。

与你使用的条件可能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C:
按产品要求来看吧。

楼主:
回复2楼:
    这么说 对于问题2,这个仅仅是以前遗留下来的习惯原因?还有想问下“以前的运放绝对单电源供电”是什么意思?

楼主:
提问4楼:
    不好意思,我没看懂回答,能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2楼:
    这么说 对于问题2,这个仅仅是以前遗留下来的习惯原因?还有想问下“以前的运放绝对单电源供 ...

楼主不能这么断章取义啊
那些比较古老的运放,可能比我年龄都大, 我没有接触过,据说对电源限制的比较严。
目前常用的运放,就是我上面说的,无所谓单电源的,都可以双电源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提问4楼:
    不好意思,我没看懂回答,能详细点吗??

即使可以,也不能代替所有的都可以,所以你要看厂家的产品DATASHEET。他说可以就可以。要有这个习惯。

网友D:
其实只有电压差在范围内。单双只是相对于地来说的。单电源只有偏置合适是可以替代双电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过去这不是问题。

都应该双电源供电。

这个DaShi999说得有道理。信不信由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DaShi999说得有道理。信不信由你。

呵呵。

现在是你们的。

导师。

了。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DaShi999说得有道理。信不信由你。

过去的不能单电源??为啥

网友E(点评):
只要是运放都可以双电源供电,也可以单电源供电。

网友F:
运放本身没有单电源和双电源之分。
有些运放针对单电源输入进行了优化,如轨到轨输入输出。
任何运放,只要保证正负电源之差在供电范围内,同时,输入信号和负电源的差也在共模电压允许范围内,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直流特性,尽量使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并尽量提高供电电压。

网友G:
就运放供电工作原理上讲,它并不能区别单/双

如果它除去分别各有一个+-电源端脚,还明确有一个电源地端脚,那么它就只能用正负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