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STM32哪款型号出货量最大啊?

楼主(2014-07-22):
前些时间弄了一下STM8003F3,发现输出频率比较高时(如100K),发现PWM频率有偏差,现想学STM32,故请问STM32哪款型号出货量最大啊?

网友A:
应该是STM32F103C8T6和STM32F103R8T6

网友B:
我想知道哪些公司stm32是大客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哪些公司stm32是大客户

你做销售的吧;
那要去问ST,他们可以查,但不一定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做销售的吧;
那要去问ST,他们可以查,但不一定告诉你;

我不做销售,做技术,看看都哪些公司在用,都在做什么了解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做销售,做技术,看看都哪些公司在用,都在做什么了解下

哦;
那不清楚,哪里量大;
我做测试仪器还有工控,量不是很大;

网友C:
STM32F103VCT6 STM32F103RCT6 STM32F103C8T6 STM32F103RBT6这几颗料销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