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译每一个.c文件都提示找不到'C:\Temp \xxx文件

楼主(2014-07-22):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Flash for project YS_BLDC_V1.1 ****

"C:\\ti\\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Building file: C:/Users/zhangsh/workspace_v5_5/YS_Project/sw/solutions/instaspin_foc/src/main.c'
'Invoking: C2000 Compiler'
"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_6.2.7/bin/cl2000" -v28 -ml -mt -O2 --include_path="C:/Users/zhangsh/workspace_v5_5/YS_Project/sw/drivers/drv/boards/drv8301kit_revD/f28x/f2806x/src/" --include_path="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_6.2.7/include" --include_path="C:/Users/zhangsh/workspace_v5_5/YS_Project/sw/solutions/instaspin_foc/boards/YS_BLDC_Board/f28x/f2806xF/src" --include_path="C:/Users/zhangsh/workspace_v5_5/YS_Project" -g --define=FAST_ROM_V1p6 --define=YS_Board --define=FLASH --diag_warning=225 --display_error_number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main.pp"  "C:/Users/zhangsh/workspace_v5_5/YS_Project/sw/solutions/instaspin_foc/src/main.c"
Cannot open temporary command file 'C:\Temp \0187616':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make: *** [main.obj] Error 1

这个'C:\Temp \0187616' 的Temp 后面是有个空格的。
在其他机器上编译没问题,本机重装过CCS还是没解,求大侠

楼主:
在本机新建一个Hello World!工程都不能通过

网友A:
去掉空格试过吗?

网友B:
是不是需要手动在编译器的工程中将该相关的文件导入工程中的吧。

楼主:
怀疑'C:\Temp \0187616'是编译器杜撰出来的
我查看C盘只有一个"Temp"文件夹,将它改为"Temp "也是不行的;

而且我建了个“Hello World!”工程一个.c文件 几行代码而已,也报同样的错。
最无解的是在其他PC上是正常的。

网友C:
看看路劲对不对的

网友C:
或者重新建个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怀疑'C:\Temp \0187616'是编译器杜撰出来的
我查看C盘只有一个"Temp"文件夹,将它改为"Temp "也是不行的; ...

怀疑是你电脑上开发环境的一些配置有问题

楼主:
原因是先装的是5.4后来一大神要求现在的开发要在5.5下搞,于是删了5.4,装了5.5还把C2000升级到6.2.7去了;搞的重装了好多次5.5都不行;最后决定搞5.4,就好了;
第一次用CCS显的好不友好

网友D(2015-01-06):
你肯定是用360清理过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