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c8051f120,编写的,一个AD处理程序,为什么出不来呢?

楼主(2014-07-22):
.....
int scan_1K()
{

        AMX0SL=1;                                       //选择AIN0.1为ADC1转化通道
        delay1ms(10);
        for(n=0;n<100;n++)
        {
          ADC0CN |=0x10;                             //启用12位转换
           while(ADC0CN&0x10);
           delay1ms(33);
          ad_change_sum=+(ADC0H*256+ADC0L) ;//总的AD和
        }
        ad_change_val=ad_change_sum/100;//求平均值
  }

.....
case 5:
        {
           scan_1K();
           CH375_WR_CMD_PORT( CMD_WR_USB_DATA7 );  /* 向USB端点2的发送缓冲区写入数据块 */
           CH375_WR_DAT_PORT(2 );  /* 首先写入后续数据长度,回传刚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CH375_WR_DAT_PORT(ad_change_val);
         }break;
为什么发命令,选中case 5,USB调试助手,无输出呢。请问程序有错吗?

网友A:
ad_change_sum=+(ADC0H*256+ADC0L) ;//总的AD和
?  =+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应该是写错了
+=

网友C:
这个程序问题太多了,三两句都说不完。

网友D(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