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样 大侠们给点修改意见

楼主(2014-07-22):
用这个电路来检测电器的开机   待机, 要求在开机时输出一个低电平到MCU   待机时输出一个高电平到MCU  调节SW开关可以测试不同待机电流的电器,合格电路合理吗?  大侠们给点修改意见      怎么去计算A点的电源

楼主:
AC1是输出到单片机的

网友A:
计算A点电源?
电源是啥单位?

网友B:
如果开机的电器是开关电源,里面有电容,那开机瞬间电流比较大,可以检测出来。此时的问题是正常工作电流多大。
待机的话,电流比较小,是从正常电流变小的,这个用楼主的那种简单的电路就难于检测出来,应该是先对交流放大,精密整流,再用两个比较器才好。
另外,交流互感器就是普通的那种?一般是不允许次级开路的。

网友C:
楼主电路可用,但要合适的互感器,对互感器的要求较高,换成比较器的话灵敏度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AC1是输出到单片机的

不好意思  是A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机的电器是开关电源,里面有电容,那开机瞬间电流比较大,可以检测出来。此时的问题是正常工作电流多 ...

开机电流不是固定的。有可能应用到空调上  有可能应用到电视上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检测这个待机小电流上  互感器用的是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可用,但要合适的互感器,对互感器的要求较高,换成比较器的话灵敏度会高很多。 ...

互感器应怎么选择?   不知大侠有无更好的电流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机电流不是固定的。有可能应用到空调上  有可能应用到电视上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检测这个待机小电流上  ...

普通的互感器是交流的,次级一般5A,也有小电流的,原始目的是直接接电流表,不允许次级开路。
扩展用途的话,一般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做负载,然后再电阻上取出代表电流值的电压,但这个电压不会很大,尤其是待机电流,就更小。要想检测到这个电流,必须首先进行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互感器是交流的,次级一般5A,也有小电流的,原始目的是直接接电流表,不允许次级开路。
扩展用途 ...

我用的是1000:1的互感器  因为要考虑到工作时的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00:1的互感器  因为要考虑到工作时的大电流

是5000A:5A的吗?还是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互感器应怎么选择?   不知大侠有无更好的电流推荐

这个跟你要测的负载大小有关,互感器变比高则灵敏度高,但对后级的吸收能力要求也更高,要注意电路安全问题,还有价格问题,所以变比不是越高越好,而是根据你要测的负载大小和你的电路灵敏度综合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5000A:5A的吗?还是别的?

20A:20ma

网友D:
二极管前要加个负载电阻,大小看你感应电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前要加个负载电阻,大小看你感应电流定

后面加了负载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面加了负载电阻

你这个电路的负载电阻会不会有问题,应该加在二极管之前,要不然没有负载电压怎么让二级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