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小弟新画的一个蓝牙模块的板,求大神看看,是新手

楼主(2014-07-22):
新画的一个板,准备与STM32主控相连,使用的是HC-05的蓝牙模块,求大神看看,新手第一次做双层PCB

网友A:
不忍直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忍直视

。。。

网友C:
注意你丝印与焊盘重叠了好多,焊接的话,会把丝印挡上了

网友D:
适当调整元件的距离,多画几次,会有进步

网友E:
距离呀。还有那个拐角,。那个距离几乎很靠近那一排脚,可以拉大点不。

网友F:
最大的问题:底层只有一根线!   为何不用单面板!

网友F:
就这么几根线,没一根看得下去的!

网友G:
虽然惨不忍睹,但哥们练练就好了,谁都是这样过来的,没事,挺住

网友H:
惨不忍睹,多看看别人画的PCB,好好悟一悟。熟能生巧。

网友I:
额,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网友J:
你背面能放东西吗,S2放到背面比较好走线

网友K:
多看看别人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L:
哇哦,比自动布线还烂一点。。。

网友M:
看起来不太和谐,不过大神所说的差劲我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N:
再接再厉

网友O:
第一次鼓励一下,把这块板子珍藏一下。
这么不忍直视的板子,不多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当调整元件的距离,多画几次,会有进步

因为要求要小板,所以距离比较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惨不忍睹,多看看别人画的PCB,好好悟一悟。熟能生巧。

能说下不足的地方吗,有点迷茫

楼主:
这次用了个单层板,也调整了一下

网友P:
你把工程文件发给我。我画个玩玩。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把工程文件发给我。我画个玩玩。我也是新手

怎么发

网友Q:
STA,R4,R5,R6贴背面吧,S2的位置调整一下,背面蓝线,从U1下面走,尽量使板子小。

楼主:
引用 网友Q:
STA,R4,R5,R6贴背面吧,S2的位置调整一下,背面蓝线,从U1下面走,尽量使板子小。 ...

如果是单层的板呢,像前两楼那个一样,可以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层的板呢,像前两楼那个一样,可以吗?

得考虑JP1需要怎么接?单面板使得JP1与其他贴片不再一个面上。其次是走线,太那啥了!还有R4的另一个端没有任何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得考虑JP1需要怎么接?单面板使得JP1与其他贴片不再一个面上。其次是走线,太那啥了!还有R4的另一个端没 ...

能加下我QQ714783839吗,有其他问题要问一下,谢谢了

网友R:
没人带么?小朋友?
没人带有点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没人带么?小朋友?
没人带有点难受

求大神指导

网友S:
自动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自动布线的?

是手工的

网友S:
还是惨不忍睹 ,感觉比自动布线还...R4就连了一头,估计原理图就有问题。线,不是连上就好,多看看别人的吧

网友T:
布局不合理,布局调整一下,会更好的!R4是不是有一段没连线啊?

网友H:
比如说21脚和24脚出线,就不能还不出窝就拐弯吧。

网友:
上边的4个孔够小的吧,注意一下,剩下你的走线真是。。。。。。注意距离和优化!

网友U:
引用 网友F:
就这么几根线,没一根看得下去的!

请教大神,在IC的管脚除了VCC和GND都属于信号线么???为什么信号线可以非常的细,可以达到0.2mm,这么细的线不会被烧掉么??难道从电源通到IC中的电流非常非常的小么??为什么地线比电源线要粗些呢?在我的理解中电源线和地线应该是一样粗的呀。
通常我们说的5V电源10V电源只是在强调了电源的电压应该是5V或者10V,那么为什么没有强调电源电流呢?或者说电流在电源中是个什么情况呢?
然后,IC的GND和VCC管脚的线宽也要和地线和电源线一样粗么?

网友V:
焊盘出线的位置
焊盘与导线的间距
走线的拐角

继续努力吧,以后会画好的

网友W:
难道是自动布线?

网友X:
注意蓝牙一侧下面不能走线敷铜,蓝牙天线处不能打孔。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11.png

网友Y:
不忍直视,完全可以用单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