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串口智能卡方式

楼主(2014-07-22):
现在用stm32串口智能卡模式做驱动,智能卡由STM芯片直接驱动,中间没有其他控制芯片,根据7816协议命令首部CLA,INS,P1,P2,P3发送完毕后会等待IC卡返回一个过程字节,但实际测试,判断串口RXNE标志字接收,前面总是先接收一个无用字节,其他命令也是类似情况正确数据帧前面总是多一个字节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STM内部TX,RX连一起导致的?后来加上毫秒的延时也没把这个字节过滤掉,有没有做过的朋友或是了解的高手帮忙解惑一下,先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发帖没注意赏分那玩意,在下没有20分。。。。

网友A:
是不是由于STM内部TX,RX连一起导致的?

非常可能是这个原因, 因为 USART 里面的发送寄存器有个缓冲的. 虽然从寄存器看已经发送完成了, 但其实最后一个字节数据还没有真正发出, 如果开始接收, 那么最后发出的那个字节就会被先收到.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 多出的字节是否就是那最后发出的字节?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应该是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昨天观看多余字节不是最后我发出的字节就没再往那边多考虑认为是串口参数和保护时间配置的不对导致时序不好,刚才再调试了几次,发现多余字节是我发出的最后字节的前一个,具体还没想到怎么过滤掉,昨天是接收前人为的把RXNE标志清掉一回不对,实在不行就只能每次多接收这么一个字节不去管它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用串口做7816功能的朋友都遇到过这个现象

网友B:
ST公司有例程,测试过,很好用。

楼主:
带8024的那个例程我大概也看了下,就想做直连的自己编个看看,数据通是通了就是别扭的返回数据多那么一个字节,估计有些细节还是没看到回头再看看去

网友A:
我也用串口做7816功能,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发送时我用 TXE 标志.

楼主:
哦?这样?回头我也这么试试看

网友C:
我在做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在每次发送完接收的时候多收一个字节,只能这样子。暂时没想到好的办法。

楼主:
前几天一直忙别的没顾上这个,看来这一个字节是暂时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屏蔽掉,之前没注意STM32例程里他也有在接收前主动读一下USART_DR的操作就是为了把那一字节先冲掉
暂时就这样吧,谢谢各位耐心的解答

网友D(2015-06-02):
我最近也要搞智能卡。请问直连的话,都需要几根线?怎么接?谢谢!

网友E(2016-03-02):
我现在也在用这个,求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串口做7816功能,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发送时我用 TXE 标志.

关于这块的驱动程序和硬件连接图能给我提供下么?谢谢亲

网友F(2016-12-20):
顶上去,有需求?!

网友F:
顶上去了也没有人看!!!!

网友G(2017-08-12):
关于这块的驱动程序和硬件连接图能给我提供下么?谢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