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方向就业怎么样啊?研究生要选方向希望前辈指导?

楼主(2014-07-22):
目前有两个方向 图像处理方向就业不成问题而且月薪8k左右,但是仪表方向导师刚带,还不清楚就业前景。本科专业是电气自动化。。
仪表的工作环境怎么样?导师建议我选仪表,但是实验室学仪表的不是太多,不知道导师是不是坑我啊。。

网友A:
图像处理这个自己不熟,估计就是算法类的好不好。有BIG data 还有各种算法之类的。另外仪表的话估计硬件居多。说白了就是嵌入式之类的做仪器仪表的。在未来消费电子里面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另外因地而异。你可以多咨询下比你高一届的人。

网友B:
考虑待遇的话,图像,机器视觉待遇相对会好点;
学好图像,再学好电机控制等;
图像+控制,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虑待遇的话,图像,机器视觉待遇相对会好点;
学好图像,再学好电机控制等;
图像+控制,就更好了; ...

版主早啊~~
话说我暑假做的ST校园创新比赛的项目就是 机器视觉+电机控制 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早啊~~
话说我暑假做的ST校园创新比赛的项目就是 机器视觉+电机控制 的呢 ...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处理这个自己不熟,估计就是算法类的好不好。有BIG data 还有各种算法之类的。另外仪表的话估计硬件居 ...

图像处理就是算法的问题 偏软件一点,我学长搞仪表的还没有毕业,毕业的都是搞图像的。愁人,仪表毕业在杭州工资一般能拿多少?

网友D:
不如弄块4412的板子学习下,Android和底层linux搞好了,月薪1万你都不愿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