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增益问题

楼主(2014-07-22):
用到做一个10K的低通滤波器,题目建议用四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增益为1.我用最常用的LM324,仿真上可以,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发现200HZ时,就存在10%左右的幅值衰减,后面更是严重,这个幅值问题该怎么解决?换好的运放?

楼主:
图是按百度好久来的,关于这些巴特沃斯、切比雪夫、贝塞尔滤波器,网上全是各种论文,里面全是信号的运算,却都不给个原理图,难道只是参数不同吗?

网友A:
324 的压摆率和GBP对付10KHz的信号就有些弱了,改用4558试试看

网友B(2017-03-15):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做有源低通滤波器,二阶的,电路原理图跟你的一样,我出现的问题也是仿真正确,实际调试时,信号从1hz变成2hz就衰减了,后面更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截止频率15k,运放lf351,你能给我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