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产生正弦波

楼主(2014-07-22):
在用51单片机产生正弦波,按照某书上的电路和程序进行仿真,波形不错。但在实际电路上用示波器测量得到的波形很不理想。不知是何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
驱动没做好,致使单片机输出的波形和理想波形有差异,高阻缓冲一下。

网友B:
不知你怎么做的,我们用STC单片机和AD667做,波形很好。

网友C:
毕业设计做的这个……用的DAC0832分辨率低

网友D:
波形不理想,如何的不理想呢,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什么,上波形图

网友E:
贴个电路图和波形图

网友F:
用AD9850模块试试,这个不错。我用过

网友G:
你所谓的实际电路和“某书上的电路”有什么区别?还是程序有所不同?

网友H:
我用STC11F02E模拟DDS原理做的方波/正弦波发生器,串口输入频率字,跑32.768MHZ,输出频率0~200KHZ,步进5/64=0.078125 HZ

网友I:
上图看了才好说,没图怎么说呢?

网友J:
程序和電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