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矩阵按键串接二极管

楼主(2014-07-22):
我看到有些矩阵按键在行扫描线到单片机IO口串接了开关二极管。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后来查了一下,是说在在扫描是有的端口输出为1,有的为0,多键按下时存在烧IO的危险。但是现在单片机不是有高阻态输出嘛(比如飞思卡尔),我扫描的时候,配置为高阻态,不让他输出高电平。这样是不就可省去这个二极管。或者,这个二极管还有其他作用吗?

网友A:
楼主能否贴出你的矩阵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贴出你的矩阵原理图?

你好,如图所示……

网友B:
矩阵键盘里串二极管的用法很多呢,也不知道楼主是出于什么目的。
有一种是利用4个IO口实现4*4矩阵键盘,二极管是为了节省IO口数量的。
参考矩阵键盘

网友B:
楼主你这原理图就4个按键,哪来矩阵啊?
贴个完整的矩阵键盘电路原理图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图所示……

楼主你图是不是没有贴全?
是4*4键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原理图就4个按键,哪来矩阵啊?
贴个完整的矩阵键盘电路原理图呗 ...

是4*4的,因为其他三行一样,只是在每列到单片机串了一个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图是不是没有贴全?
是4*4键盘吗?

嗯   右边三行一样,我就没贴出来了,主要是4*4的按键列到没什么,行都串了个二极管到单片机,我就想,飞思卡尔不是可以输出高阻态嘛,这样扫描的时候不用输出高电平,从而节省行串联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阵键盘里串二极管的用法很多呢,也不知道楼主是出于什么目的。
有一种是利用4个IO口实现4*4矩阵键盘,二 ...

你好,这是是检测哪一列石,让那一列二极管所在的行输出低电平吗?

网友A:
楼主你是说后面都是接同样的IO然后接到VCC吗?这样你如何实现控制呢?
建议还是把你的图贴全,并讲下你控制的流程,这样我们好帮你查看。
另外,你用的是飞思卡尔什么芯片呢?

网友C:
4楼对应的有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I19NajPZ1XIJFs3cuvO
楼主详细讲下你的控制思想,看看如何实现单独按键和组合按键。

网友D:
你的原理图看着就很怪,是四个脚控制16个按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