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VCA810程控放大器电路无法控制

楼主(2014-07-22):
这是我在VCA810的数据手册上看到的电路,电路焊出来后,输出噪声很大!而且在控制电压从0调节到-0.6后波形就出不来了。
1.首先这运放的正输入端为什么要接一个50欧的电阻;(我接上输入信号时,信号会被拉下来。)
2.电压孔数输入端接了一个Rc电阻到地,这电阻的阻值为多大?

调了2天了甚是头疼,哪位大侠以前调试过的,给点意见啊。

网友A:
1.首先这运放的正输入端为什么要接一个50欧的电阻, 手册是这么说的: Notice that both inverting and noninverting inputs are connected to ground with a resistor (RS and RT). Matching the dc source impedance looking out of each input will minimize input offset voltage error.
说明这是阻抗匹配的

2. 电压孔数输入端接了一个Rc电阻到地,手册是这么说的:
A gain control voltage, VC, controls the amplifier gain magnitude through a high-speed control circuit. Gain polarity can be either inverting or noninverting, depending upon the amplifier input driven by the input signal. The gain control circuit presents the high-input impedance of a noninverting op amp connection. The control voltage pin is referred to ground as shown in Figure 29. The control voltage VC varies the amplifier gain according to the exponential relationship:
说明这是调节增益的, 下面还有个增益计算的公式.
这个器件的确有点怪, 建议楼主再仔细啃一啃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首先这运放的正输入端为什么要接一个50欧的电阻, 手册是这么说的: Notice that both inverting and nonin ...

英语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1. 50Ohm是用于阻抗匹配,防止信号反射的。因为高速信号在传输时就需要用传输线理论来分析了,这个50Ohm是必要的,不然信号会有反射。一般信号源都是50Ohm输出阻抗的,可以直接接。

2. Rc不需要50Ohm,因为这个控制电压速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作用只是在Vc无信号是给一个稳定的电压,用1K就可以了。

3. 你说的输出噪声很大是什么样子的,可否抓个波形看一下

网友B:
按照VC电压调整增益的比例关系:

可以看到,VC往-2V方向调,电路增益是往大了调的,你说从0调节到-0.6后波形就出不来了,是指输出幅度上不去吗?

50欧是用于在测试是与信号源输出50欧的阻抗进行匹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analog/amplifiers/f/52/t/67304.aspx
这是在TI官网给你的提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语好才是真的好

:'(目前多数还是要靠有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analog/amplifiers/f/52/t/67304.aspx
这是在TI官网给你的提 ...

在输出端串联1k的电阻,输出波形在有好转,但是出现类似调制波的波形,希望知道产生原因以及怎样消除,谢谢!

TI的“攻城狮”没理本人,是不是我等级不够: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输出端串联1k的电阻,输出波形在有好转,但是出现类似调制波的波形,希望知道产生原因以及怎样消除,谢 ...

杂那么像震荡的波形呢。。。@mychang @mmuuss586

网友C:
这是内部参考电路:
1、输入的50欧电阻;
    不知道你的信号源是什么,驱动能力差的话,可以不接;
2、RC的电阻也可以不接;

网友C:
1、你输入接的啥;
2、输出接的啥啊,你接1K好点,感觉你负载很重;
用双通道示波器,接上输入和输出,拍个有波形的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输入接的啥;
2、输出接的啥啊,你接1K好点,感觉你负载很重;
用双通道示波器,接上输入和输出,拍个 ...

开始那种跳动的波形问题已解决,是由于控制电压不稳定,有一定的纹波,导致VCA810的输出放大倍数成一定的规律变化,产生这种波形。
但是有一个问题,感觉这个电路的通频带有问题啊,在700KHz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衰减的现象了。
电路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输入接的啥;
2、输出接的啥啊,你接1K好点,感觉你负载很重;
用双通道示波器,接上输入和输出,拍个 ...

这是VCA810控制电压输入1V,放大一倍时;输入1Vpp的信号不同频率的现象!图片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输入接的啥;
2、输出接的啥啊,你接1K好点,感觉你负载很重;
用双通道示波器,接上输入和输出,拍个 ...

这是VCA810控制电压输入1.5V,放大一倍时;输入100mVpp的信号不同频率的现象!

网友D:
要放大你应该控制端接负电压。另外检查你的电源。如果没问题的话保证没有自激的情况下觉得是你的板子做的有问题,用过810做过50DB的放大。60DB就信号不稳定了。另外那个50欧你可以直接放大大点的电阻为了保证信号输入没有衰减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放大你应该控制端接负电压。另外检查你的电源。如果没问题的话保证没有自激的情况下觉得是你的板子做的有 ...

您有电路图吗?还是就用的手册上的图?您的电阻匹配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有电路图吗?还是就用的手册上的图?您的电阻匹配是怎么做的                                         ...

当时做的电路中间程控部分是810的。前级有放大的。后级有推挽。中间810有的时候会自激。基本也是照着PDF画的改了改。电阻电容参数当时改了。如果你直接加进去信号没反应的话排除电源和芯片问题的话你前面加一个放大器缓冲试试。怀疑是你的信号源输出自身阻抗问题。你加个射随电路出来看效果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做的电路中间程控部分是810的。前级有放大的。后级有推挽。中间810有的时候会自激。基本也是照着PDF ...

我的810在低频部分已经出来了,控制电压-0到-1.5都是正常的,就是通频带感觉有问题,在输入-1.5V的控制电压时候,在100kHz时候幅值基本正常。但增加到600Khz后开始慢慢下降,在1MHz以后下降明显。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外围电阻参数设置的有问题,导致其通频带收到了限制!放大10倍的现象也是这样。
电路图在13#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810在低频部分已经出来了,控制电压-0到-1.5都是正常的,就是通频带感觉有问题,在输入-1.5V的控制电 ...

35M的片子。不可能1M就衰减了。肯定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你测量时候要在输入就开始看。看输入1M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衰减。有可能你自己输入滤波了。或者你把输出后面的部分断开。切记不要放电容到地。如果这样就代表你后面输出有滤波。不把频率滤掉才怪。阻抗的话你按照经典的图来就好。

网友E(2015-07-08):
您好,请问一下我按照手册焊接了OPA810的电路,但是发现当控制电压等于0时,根本不衰减,而且继续小于0后会自激?请问您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